几十万伏变电站的辐射范围有多大?

楼主(2012-07-29):
刚才有个朋友找我,他们小区附近130米要建一个几十万伏的变电站,居民们惶恐不安,说辐射以后免疫力会下降。

哪位懂电的社友帮忙分析一下,有这类科学统计数据吗?另外,政府有无此类法规,不许可在民居附近搞这个。
这个变电站是建在地上的,据说北京奥运会的变电站是建在地下,附近300米无居民。不知道真假呢。

感谢!

网友:
网上有这个问题探讨:

http://bbs.xm.soufun.com/2212175702~-1~335/30226324_30226324.htm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高压输变电也就是变电站,相信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带辐射的电磁系统。
我们说到电磁辐射区,高压输变电它应该主要是属于电磁感应,谈不上辐射这一块,因为它的使用频率是在50HZ,这个是属于一种工频段,那我们所说的电磁辐射应该来说是发射电磁波,以传输信息为主要目的。这些装置一般都会产生辐射。

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触的一些,比如电视广播、通信、医疗等的系统才是属于电磁辐射范畴,一般又称为射频辐射。就连生活中所用的微波炉、电热毯、电熨斗、手机、电视机、洗衣机、电水壶等家用电器也都是属于电磁辐射的范畴。这么说来,变电站实际上还是以感应电磁场为主的,属于电磁感应的范畴。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在《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标准,高压输变电工作频率为工频50HZ,在这样的频率下,电磁波空间传输能力差,对人体是安全的。

网友:
武汉高压研究所特高压室的教授级高工万先生介绍,电磁辐射通常是针对波长很小的微波而言,一般输电线的电磁波长达6000公里,即使是500千伏(50万伏)的超高压线路,也不会产生强烈磁场。否则,通过辐射导致的能量损耗将是个天文数字。

目前,进入居民小区的电压等级均为10千伏左右,最高为110千伏。检测数据表明,输电线5米至10米以外的磁场水平不超过10微特斯拉(强度单位)。这只有一只开着的电吹风机产生磁场的七分之一、电热毯的五分之一。所以,居民对高压电线的电磁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专家提醒,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倒是高压线距离太近,因触电引发的安全事故。为此,国家供电规范要求,高压线路距居民建筑的垂直距离需大于3.5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中明确规定了职业照射导出限值和公众照射导出限值,电磁辐射的功率密度不能超过20uW/平方厘米;在生活环境中,电磁辐射的功率密度不能超过40uW/平方厘米。电磁波的值是以磁束密度单位MG(毫高斯)计。家用电器中,微波炉、吸尘器、移动电话的电磁波辐射最强,均可达到200MG;(注:20uW/平方厘米约等于2毫高斯)

在高压电塔直径在1.6公里都有影响!特别是对孩子和孕妇影响特别大!导致畸形儿的比例是4倍(比不在高压电下生活的比例).300米以内的影响非常严重.会导致癌症.白血病.幼儿白血病的患病率增加几倍.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可是开发商现在说离房子18米以外没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法国.日本.美国等其他先进国家已经是高压电600米以内不盖房子.而且对已经生活在高压电塔600米以内的人给予了高额赔偿

电磁波与人体健康

在地球上各式各样的电磁波充满人类生活空间,无线电广播、电视、移动通讯、无线电遥控、导航、高压送配电线等均向空中和地面辐射强大的电磁波能量。高频淬火、焊接、熔炼、切割、塑料热合、木材干燥、电磁理疗、微波治疗、微波加热等感应加热设备均会向环境发射与泄漏一定强度的电磁能,人类生活在这样一个电子烟雾的海洋里。
电磁波污染
电子工业问世以来,不仅使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舒适。但是各种电子产品和设备辐射出的电磁波,有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要素之一,并危及人体健康,从而成为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之后的人类环境的又一大公害。
电磁波及其分类 电磁波是传播着的交变电磁场。各种光线和射线都是波长不同的电磁波,其中以无线电波的波长最长,宇宙射线的波长最短。本节阐述的电磁波是指无线电波。无线电波按波长可分为长波、中波、短波、微波和混合波;按频率可分为低频、高频、超高频和特高频。
1�高频。即中波和短波。波长10~3000米,频率105~3×l07Hz,如高频淬火、熔炼、焊接、切割等感应加热设备,高频介质加热设备、塑料加工、食品烘干设备,无线电广播与通讯等。
2�超高频。即短波1~10米,频率3×107~3×l08Hz,如无线电通讯、电视信号发射、医疗电器设备、电气化铁路等。
3�特高频。即微波。波长1~<0.07米,频率3×l08~3×l0�10�Hz,无线电定位、导航、雷达等。都是人为产生电磁波的来源。
电磁波污染来源 我国某地居民发现室内电灯不用开关每天都亮着,一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就传出乐声。后经查实,原来附近广播电台的发射天线离居民住宅太近,发射出的电磁波信号使居民家的电灯、电话感应出电所致,这就是电磁辐射对周围环境造成电磁波污染的事例。造成电磁波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市区扩大,建筑用地日趋紧张,使原本处于郊区的大功率电磁发射台、电视广播发射台站逐渐被新建居民区包围;卫星通讯的发展,使得城市出现众多的卫星地面站,有的地区发射天线过密(北京有的地区超过20座);移动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其电磁波信号采用直线传播,在市区高层建筑上架设许多起联络作用的基地台站,天线林立,形成相互间的交调干扰,还有部分架设不合理的天线对附近高层住宅居民产生电磁波污染;传输电力的超高压输电线路和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使电磁污染增加;另外,家用电脑、彩电、音响、微波炉、电磁灶、无线手机、电热毯都会辐射出电磁波,也会造成环境电磁污染。如果使用不当就对人体造成伤害,其中,电热毯的危害尤其应引起高度警惕。
电子产品或设备在空间形成的许多电磁波不仅相互干扰,使它们的功能异常,如显示屏图象不清晰,短波通讯线路严重干扰,话质下降,广播电视信号接收质量下降,电视突然不清楚,收音机出现丝丝拉拉杂音等,而且当达到一定强度时,在无形中对人产生伤害。�电磁波对人的危害
电磁波污染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但却无处不有。人体时时处处处于一定能量电磁波辐射环境中,当其频率超过105HZ以上时就对人体有害。电磁波辐射源的输出功率越大,辐射强度越大,波长越短,频率越高,距离越近,接触时间越长,环境温度越高,湿度越大,空气越不流通,则对环境污染程度越大,并且女性和儿童受危害更严重。
电磁波会扰乱人体自然生理节律,导致机体平衡紊乱,引发头痛、头晕、失眠、健忘等神经衰弱症状;使人乏力、食欲不振、烦躁易怒;还能使人体热调节系统失调,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或降低、呼吸障碍、白细胞减少;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磁波使体内生物电发生干扰和紊乱,导致脑电图、心电图检查异常,延误疾病诊断,影响治疗。由于电磁波的穿透力强,故不仅作用于体表,而且可深入内层组织和器官,往往人体还未感到疼痛,内层组织己受到损伤,它还促使癌组织生长,致使癌发病率增高。电磁波还会引起视力下降。当强度为100毫瓦/厘米2的电磁波照射眼睛时,会使晶体发生水肿,可发展成白内障,甚至会导致失明。强度为5毫瓦/厘米2~10毫瓦/厘米2的电磁波,人的皮肤感觉虽不明显,但可影响生育和遗传。妇女在电磁波作用下,月经周期发生明显改变,可引起孕妇流产和基因缺陷,可增加小儿出生后癌症的发病率。长期处于强电磁波作用下的儿童,其癌症发病率比在低电磁波下的儿童高2~5倍,电磁波也是白血病、淋巴癌、脑肿瘤的诱因。
高频焊接、高频淬火、高频熔炼、射频溅射、电子管排硅对接、半导体封容、短波与微波理疗、微波加热等在工业、医疗、交通等领域广泛应用,广播电视、通讯基站及信号发射台(塔)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各种移动通讯基站密布,天线林立,使局部空间的电磁彼强度过高。受到电磁波影响最直接最严重的是电视台、广播电台、雷达通讯站(台)及发射塔周围的居民。这些强大的电磁波(一般功率10~90千瓦),可损伤人的血液和眼睛,损伤染色体,产生畸形胎儿,甚至导致中枢神经失常。
人们通过长期研究后发现,纵横交错的高压线除破坏环境美观外,由于在其周围产生电磁场,对附近的人会产生有害影响。这主要决定于电磁场强度。人们接触到电磁场强度达到50~200千伏/米时,可出现头痛、头晕、疲乏、睡眠不佳,食欲不振,血液、心血管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等。当然这里指的是电压在100千米以上的超高压输电线路,按规定一般不许从居民区通过,所以,一般人可免受其危害。而城市及居民区常见的多是电压1千米以下的配电线路,架设在规定高度,对人体的影响甚微。1~100千米之间的高压输电线路,不得不通过居民区时,按规定架设高度应距地面6.5米以上。
有关资料表明:电脑显示器所发出的电磁波辐射,长期作用,会使女性的内分泌和生殖机能产生不良影响,危害生殖细胞和早期胚胎发育,对怀孕头3个月胎儿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比妊娠中晚期要大的多。
人们对手机的电磁辐射问题十分关注。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手机对使用者的电磁波危害,特别是致病机理尚无定论,但环保部门对手机辐射的监测结果已表明,使用手机时,局部环境有超过标准限值的强电磁波。虽然手机电话的发射功率己有所减小,但由于通话时手机天线离大脑过近(5~10厘米),长时间通话则受到电磁辐射。目前己有一些研究及报道表明,经常使用手机电话,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如头痛、头部局部发热、眼痛、流泪等),由于电磁辐射对人的作用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研究也需要较长周期,所以,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应引起人们的警惕。
电磁波防护控制措施
为控制电磁波对环境的污染,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我国卫生部,1989年12月22日颁布了《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GB9175-88),规定居住区环境电磁波强度限制值。为防止电磁波对长期居住、工作、生活的一切人群(包括婴儿、孕妇和老弱病残者),均不会受到任何有害影响,对于长、中、短波应小于�10微伏/米�,对超短波应小于5伏/米,对于微波应小于10微瓦/厘米2。在电视塔与居民区之间应保持足够的卫生防护距离。针对移动通讯发展状况,我国北京等城市环保部门对移动通讯基站天线的架设也做出相应的规定,以防止其对环境造成电磁污染。
根据电磁波随距离衰减的特性,为减少电磁波对居民的危害,应使发射电磁功率大的、可能产生强电磁波的工作场所和设施,如电视台、广播电台、雷达通讯台站、微波传送站等,尽量设在远离居住区的远郊区县及地势高的地区。必须设置在城市内邻近居住区或居民经常活动场所范围内的工作场所或设施,如变电站等应与居住区间设置安全防护距离,保证其边界符合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的要求,同时,对电磁波辐射源需选用能屏蔽、反射或吸收电磁波的铜、铝、钢板、金属丝、高分子膜等材料制成的屏蔽物品,建立电磁屏蔽措施,将电磁辐射能量限制在规定的空间之内。
高压特别是超高压输电线路应架设在远离住宅、学校、运动场等人群密集区的地带;使用电脑及一些监视和显示设备时,应选用低辐射显示器产品,并保持人体与显示屏正面不少于75厘米的距离,侧面和背面不少于90厘米,最好加装有效屏蔽装置。
应确保设置在市区内各种移动通讯发射基站天线高度高于周围附近居民住宅,天线主发射方向避开居民住宅方向;特别是在幼儿园所、学校校舍、医院等设施周围一定范围内不得建立发射天线。
为防止电磁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应经常对居室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畅通。使用手机电话时,尽量减少通话时间;手机天线顶端要尽可能偏离头部,尽量把天线拉长;观察到手机信号接通后,再移到耳边;在手机电话上加装耳机,在目前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选择。
另外,建议每天可服用一定量的维生素C,或者多吃些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如辣椒、柿子椒、香椿、菜花、菠菜、蒜苗、雪里蕻、甘蓝、小白菜、水罗卜、红罗卜、甘薯等;多食用新鲜水果如柑橘、枣、草莓、山楂等。注意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A、C和蛋白质的食物,如西红柿、瘦肉、动物肝脏、豆芽等;通过这些饮食措施,对加强防御功能是有益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预防和减轻电磁辐射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电磁波辐射是近三四十年才被人们认识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现在人们对电磁辐射仍处于认识和研究阶段,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由于它看不见、摸不着、不易察觉、很陌生,所以,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另外,有些关于电磁辐射的报道不太客观,缺乏科学性,以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恐慌。
一般的说,判定电磁辐射是否对居住环境造成污染,应从电磁波辐射强度、高度、主要辐射方位与辐射源的距离、持续时间等几方面综合考虑,当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人产生直接危害。设置在城市内高层建筑上的通讯基站天线,如果发射功率适当,架设高度、主射方向合理,从目前科学认识水平看,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直接影响。所以,加强电磁防护的同时,对电磁波污染也应采取客观分析、科学对待的态度,切不可人云亦云,不负责任地盲目夸大,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当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们对电磁波污染及其危害的认识会逐渐深入,许多谜底终将被人类揭示。

网友:
这个不能随便说,要问这个行业的
之前盖房子时,见过要移动高压输电,小小的移一下900w人民币费用,
就担心奸商们不顾居民生命安全,省钱瞎搞

网友:
老大,这是从网上搜到的,从电力安全角度考虑的和从电磁辐射角度考虑的两组数据基本正确,下面引用的国外调查数据没法查证

国内关于安全距离的说法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从电力安全角度考虑,一个是从电磁辐射角度考虑的。数据转载如下:
民居建筑所处位置的磁感应强度小于100微特斯拉,就满足建设标准。 经过测算:
1kV以下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4米;
1-10kV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6米;
35-110kV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8米;
154-220kV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10米;
350-500kV高沿线的安全距离为15米。
以上是从电磁辐射角度考虑的。

若从电力安全角度考虑,并考虑大风引起高压线产生风偏,根据《电子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kV以下:1.0米;
1kV-10kV:1.5米,
35kV:3.0米,
66kV-110kV:4.0米,
154kV-220kV:5.0米,
330kV:6.0米,
500kV:8.5米。

综上所述,对于50万伏高压线距离民房的安全距离,若从电力安全角度考虑,不得小于8.5米;若从电磁辐射角度考虑,不得低于15米。但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都从有利于自己的电力安全角度考虑。就是上面说的《电子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由以上可见,国内所谓的标准显得乱且不统一。

列举几项国外的数据:

英国专家认为:高压线产生的磁场安全值为0.4微特斯拉(μt),高于该值,儿童将面临患病风险。(注意对比)

波兰地区曾发现,在距离40万伏特的高压电线50米内的工作人员,产生身心疾病包括精神分裂、忧郁症,甚至自杀的机会比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增加许多。芬兰地区以一万二千人所做的研究报告也发现,居住在11万到40万伏特的高压电线100米内的居民,其患忧郁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4.7倍。

国际卫生组织(WHO)已经确认高压输电产生的工频电磁场是人类可疑致癌物。大量研究还证明了工频电磁场与另外一些人类疾病(如神经系统疾病)的关联性。居民,尤其是儿童和老人对工频电磁场更为敏感,更容易受到伤害。科学研究还表明,22万伏高压线周围40米—300米范围内人群患白血病、癌症的机率是其他地区的数倍,电磁辐射也会导致孕妇流产、胎儿畸形和心血管疾病,对人的危害极大。

英国流行病调查人员的结论:居住在有电磁辐射下的儿童其白血病发病率为700分之一,比居住在无电磁辐射的儿童发病率(1400分之一)高出一倍。

瑞典国家工业与技术发展委员会的结论:1、15岁以下儿童如果暴露在平均磁感应强度大于0.2微特斯拉的环境中,则患白血病为一般儿童的2.7倍以上;2、若磁感应度大于0.3微特斯拉为3.8倍。

美国加州健康科学评价机构的结论:电磁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罹患儿童白血病、成人恶性脑瘤、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流产等的危险性的增加,可能引起自杀和成人白血病。

对比一下上面说过的那个数据——我国的标准规定磁感应强度低于100微特斯拉就满足高压线建设标准,正常人应该都看得出差距吧,中国人的体制抗电磁能力不会比外国人强这么多吧。

高压线有“有害论”与“无害论”两种说法。国外专家从流行病调查的角度得出“有害”的结论:高压线中传输大电流,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对人的健康有影响;国内专家却从电学的角度得出“无害”的结论。所谓的“无害”大概就是指电塔不会倒塌下来压倒你家房屋或者你在这个安全范围内行走没有触电危险之类的。

再附一组数据和一个帖子:

220千伏的高压线在百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132千伏的高压线在数十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11-66千伏的高压线在十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埋藏在地下的高压线只在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补充:在空气干燥的情况下,人与带电体(不是电线等晃动的物体)的安全距离如下:
500kV:5m
220kV:3m
110kV:1.5m
35kV:1m
10kV:0.7m

网友(点评):
到底哪个的可信,为什么很多东西一对比内外总有矛盾,国内的是自已想的还是有实验支持?下面的一些小地方经常是电厂,通信塔都建在居民区旁.

网友(点评):
现在国内什么东西都是有很多个部门管理,各有各的标准,都不统一,统一了不就显示不出他们的权力来了嘛,国外都是很人性化的,也从健康角度来考虑,所以比国内的严格的多,这就是的现状很难改变

网友A:
电线不清楚,不过有见过实例。就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地方,小饭店就建在变压器下,而且是相对比较简易的房子,彩钢瓦的屋顶。
老板和一个男员工 都死于癌症。 因为两男的待店里是最久的。

网友B:
工频50HZ的安全距离是:每米30万伏。

网友(点评):
这是何意?30万伏距离2米就安全?

网友C:
我们这镇上附近有一个330变电站,330kv,就在围墙外面盖的楼没人买,离得很近,有很多高压线,都说有辐射......

网友(点评):
有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频50HZ的安全距离是:每米30万伏。

这是我们工作时要求的安全距离。我们的工作场地最高工作电压是2400KV.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不触电的安全距离?

网友:
非常关心,感谢!

网友:
没事儿别怕。我转基因食物照吃。做人得有知识,坐飞机的电离辐射远远大于此,而且更具危害性。

网友:
高压电压虽然额定频率50HZ,但电流却没那么完美哦,电流里谐波应该很丰富,要不然怎么有电网污染一说,这电流里含有高频谐波应该很常见,可以强大的辐射出去吧,我是瞎猜的。然后超高电压,即使很微量的电流泄露,也会产生一定强度的X射线吧,不过这个猜测可能站不住,因为空气的存在,电压降比较连续化,电子高加速的过程可能不存在

网友:
我记得一本好像叫《统计学的世界》(好像是美国出的,中译本)的书中提到高压线和白血病无明显相关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镇上附近有一个330变电站,330kv,就在围墙外面盖的楼没人买,离得很近,有很多高压线,都说有辐射.. ...

围墙外面就是房子,但是围墙里面的高压设备里围墙有大概三十米的样子吧

网友:
有咱们干数控的辐射厉害吗、?

网友(点评):
最高的应该是医院照X光的。

网友(点评):
还有核电站附近吧。

网友:
我想知道:变电站与高压输送线的辐射是否一致?
          听人说变电站有辐射,高压输送线没有辐射(或辐射很小,比电视、手机的辐射小)。

网友(2012-10-22):
引用 网友A:
电线不清楚,不过有见过实例。就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地方,小饭店就建在变压器下,而且是相对比较简易的房子 ...

按理说彩钢对电磁波有隔离作用。另外就是我们使用的电脑等电器能产生的电磁场有多大呢?

网友(2013-01-02):
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