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式减压阀调压问题

楼主(2012-07-29):
我处一减压阀ZDR6 DP2-43/75YM,压力要求30  ,前几天压力只有28了,调压锣丝已拧到底了,换了个新阀,在调压锣丝处,力士乐点了油漆老外也是拧到底的,压力最大。发现压力还是28,请问这减压阀到底有问题吗

网友:
首先看下你的压力表是不是正常。在看下你的系统压力是不是只有28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系通压力140bar,问题是新的减压阀不能调压

楼主:
请问是否可能在减压阀和油缸间有漏油点

网友:
呵呵,打酱油的

网友:
减压阀型号对吗?把原理图发上来!查下缸是不是内泄!

楼主:
这是图,  这是减压阀上面的电磁阀样本

楼主:
减压阀用在中间马达右边的弹簧油缸的油路上

网友:
压力表显示压力是有负载大小决定的,你把油路上的球阀关了,压力再看看,注意安全,工况

网友(2012-09-15):
可能压力调节组件里的阀芯被油里的杂质比如铁屑卡在某一位置,导致压力无法调节,建议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是不是减压阀的型号选错了,要是安装在支路上,应该选择不带单向阀的。

网友:
可以按10楼说的试一试

楼主:
问题已找到了,是减压筏上的电磁阀内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