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同步带传动的转矩计算

楼主(2012-07-29):
我最近弄了一台新设备,打算选用松下MHMA202P1  功率2.0kw,额定转矩 9.54Nm,额定转速2000r/min,最大转矩28.5Nm,电机惯量62×0.0001kg.m2(无制动器)。选择导称为10mm的丝杠。
        情况,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丝杠直连,也就是传动比为1.经计算得,丝杠的转速为1200r/min,电机的最大启动转矩为18.5Nm,负载转矩为7.8Nm。
       我想在丝杠前加一级减速,也就是加一个同步带,传动比为1.57,我需要丝杠的转速为1200r/min,此时伺服电机转速为1894r/min
,我想请教下大家,此时驱动工作台的转矩能否增大,增大多少?

网友:
      楼主都没搞明白伺服电机选型,建议多看看选型样本。
      你用的最高转速只要在额定转速内,就没问题,不用考虑速度匹配问题。至于2000还是1200,这个可以更改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参数,不用担心。再加同步带做一级减速,基本上是画蛇添足,当然具体是要看你那一轴的行走精度,要求不高时,加一级也可以用。就是结构上麻烦,稳定性也没那么好。
      用2.0KW的伺服+10导程的滚珠丝杆,又不带刹车,说明你是水平安装,负载起码在300KG以上,用同步带不合适了。
      你要电机选型,可以参考选型样本,有完整的计算工式的。出力主要是就(启动转矩+负载转矩)X安全系数(2至3),要在电机额定转矩范围内。电机校核主要就是电机轴+联轴器+丝杆的转动惯量是不是在电机惯量值内。这几项没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那位高手在啊 ,要是条件不全,告诉我下!

网友:
哎!大侠,很吃力啊.
建议你下本三菱的电机手册,后面有详细的选型计算过程,算一遍就都明白了.
应该先计算机械负载,然后校核电机,小了不行,大了浪费.

网友:
你电机功率为200W的吧

网友:
应当先算负载,主要是要驱动的物体的惯量,包括丝杆,联轴器等的惯量。求出所需驱动力矩。再根所据据速度算出电机转速。从这两个参数去初选电机。再校核惯量比

网友(2012-12-04):
做丝杠的,计算很重要,对于机器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