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皮带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2-07-29):
有没有知道这种是什么传到带啊

网友:
这一类都叫传送皮带,不同行业有不同的传送皮带,你要的可以在印刷行业用传送皮带找一下试试。

网友:
输送带,找供应商就可以了,各种材料可以挑选。塑胶,金属,PU

网友:
输送带,多宽都有,什么材料都可以找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