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难度的零件加工,求方法

楼主(2012-07-29):
单件加工这个零件,怎么做简单些?材料是不锈钢(图纸在附件)

网友A:
我做的话是先车外形 然后上线切割把内孔和外面的凸台割了   然后4轴机器打径向孔(做胎具防止变形)
要是径向孔要求不高的话也可冲压

网友:
要是内孔不是要求5丝的精度的话或许可以用其他办法

网友:
精度5丝,如果用好点进口激光切割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5丝的精度是那个151的通孔。。。不是2MM的小孔,那个孔厚度70,壁厚1.5MM,神马激光切割机也不可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我看错图纸了,那个零件时74mm厚?

网友(点评):
这个是钣金件,不是铸件也不是精密模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话是先车外形 然后上线切割把内孔和外面的凸台割了   然后4轴机器打径向孔(做胎具防止变形)
要是径 ...

这个方法看起来不错,但四轴机器打一千个孔价钱大概多少呢?

网友B:
1.计算展开;
2.按图纸要求准备材料;
3下料;
4.冲孔(或激光切割,建议激光切割。孔径小、密度大、材料硬,冲头很短寿),冲焊接标记;
5.校平网孔板料,然后上卷板机卷圆,焊接接缝处;
6.依照焊接标记与外置凸台焊接;

网友(点评):
内孔0.05的精度不好保证吧

网友(点评):
因为楼主的问题本身也是很抽象的,我只能这样回答。至于精度问题,看用在哪个地方。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滤网,要求不高的话无需0.05的精度,而且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想要做出0.05的精度是很困难。也许我能力有限吧!

网友(点评):
钣金件的精度本来就不高的,精度要求高的就不要用钣金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计算展开;
2.按图纸要求准备材料;
3下料;

方便的话能不能帮忙算一下大概的费用,我还是个新手,谢谢啦。

网友(点评):
呵呵,抱歉,我只是个操作工,聊聊工艺还勉强可以,但是对报价这个东西一窍不通~~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我看错图纸了,74是板材厚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能不能帮忙算一下大概的费用,我还是个新手,谢谢啦。

请问一下用什么焊才能保证我的精度啊

网友(点评):
不锈钢大都采用氩焊。为保证精度可以使用工装治具辅助焊接。

网友(点评):
0.05的公差 怎么保证? 六个均布的凸台怎么保证均布

网友:
这个图纸的公差标的吓人,这就是一个钣金件。
同意6#的方案。
材料60,人工150,耗电10

网友:
按钣金来做的话,内径5丝的公差根本不可能保证。想保证这个公差的话,无论是按钣金做还是按机加工做,都需要最后对内径进行精加工。废品率会高得吓人。人工150基本不可能。如果取消那5丝的公差,就按钣金做,批量的话,万件级,人工不会超过50.最后看了下图纸,发现这个东西就是个滤网。。。。设计者是个外行。

网友(点评):
应该NCT数控冲密孔应该精度还是能达到吧

网友(点评):
外形可以用线切割割出来,达到这个精度一点问题没有,现在只是在圆周打孔的问题。因为里面要配合,所以不得不要这个精度。

网友(点评):
同意!设计对钣金加工工艺应不是很了解。

网友:
设计师是个新手,啥都不懂就瞎搞一通。这个东西是钣金件,钣金件永远做不到这个精度。
如果不用钣金的方式做,其他方式代价也不会小,而且一个月也做不了几个。

网友(点评):
看来我的设备结构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新手新鲜得吓人,一个滤网居然标个0.05的公差,差点还以为是做原子弹呢.哈哈!

网友(点评):
内部有配合要求,不标这个公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新手新鲜得吓人,一个滤网居然标个0.05的公差,差点还以为是做原子弹呢.哈哈!

你里面就装一个滤芯吧?

网友(点评):
里面是个偏心轮,原材料在滤网和偏心轮之间被碾碎,然后通过滤网上的小孔漏出去。

网友:
5丝公差只能按6楼的做完后精车了,建议加厚154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用什么焊才能保证我的精度啊

主要是公差问题,如果没有公差直接钣金焊接就搞定了,否则用工装也没有用的!

网友D:
做什么用的配件呢?要求不高就直接按照六楼的做就好了,要求高机加工最好,成本很高。可以和设计者交流一下公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什么用的配件呢?要求不高就直接按照六楼的做就好了,要求高机加工最好,成本很高。可以和设计者交流一下 ...

这是安装起来的三维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安装起来的三维图

是振动筛吗?要求是挺高的,你自己那边有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振动筛吗?要求是挺高的,你自己那边有解决方案了吗?

工作原理是:原材料在滤网和偏心轮之间被碾碎,然后通过滤网上的小孔漏出去(被挤压出去)。。。外形我能加工出来,只是不知道怎么在圆柱面上打那么多孔。

网友E:
这个东西精度一定要0.05吗 好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精度一定要0.05吗 好高啊

可以放宽一点,但最大不大过十丝,要不然排屑排布干净,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原理是:原材料在滤网和偏心轮之间被碾碎,然后通过滤网上的小孔漏出去(被挤压出去)。。。外形我能 ...

看能不能这样,根据图纸内外径差为3MM,用激光下料6MM或者8MM的板,然后用钻床钻孔(数控钻孔一天时间也够了,因为孔的精度没要求),然后采用六楼的方法焊接完成,最后做个简易工装,局部焊接外壁六个加强筋(均布应该达不到,但是不影响部件功能),最后在采用你的方法机加工内壁,达到尺寸要求后去毛刺等等。
全部机加工应该有这样的机床,我不知道成本有多少。

网友(点评):
受您的启发,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马上动手。这位老兄做事好有耐心啊,能做个朋友么。

楼主:
受您的启发,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马上动手。这位老兄做事好有耐心啊,能做个朋友么。

网友:
楼主这东西搞出来没有?采用什么加工方式,能分享一下经验么?让大家好学习学习。另外那个精度怎么保证的?

网友(2012-09-01):
同意6#的方案。

网友:
总体工艺路线同意6#楼,网板的话我看那个孔距应该能买到现成的,自己激光割孔可能,激光穿孔可是很贵的,至于卷圆后焊接保证大孔5丝的公差,楼主可以考虑制作工装,也不是多难,就一平板铣出外径151正0.05范围内凸台另加定为6个方铁的定为孔,然后网板卷圆后上下各一块卡住,即可检验卷圆尺寸也可作焊接定型工装!

网友:
用钣金工艺应该很方便加工,但很难做到时0.05的公差,不知道楼主做出来没有?用的什么工艺做的?

网友(2013-06-15):
支持用激光弄!

网友:
这个设计,基本就是个玩笑

网友(2013-10-23):
设计问题,正常手段加工不出来的,壁厚1,5,就是精度达到0.000001都是多余的,手一捏就3mm的变形了。

网友(2014-01-20):
冲孔再卷圆最后胀定形就可以了

网友:
逛论坛学知识啊

网友(2014-02-20):
控多精度有要求费时间

网友(2016-03-12):
真是长见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