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R怎么算?

楼主(2012-07-29):
今天群里面有人问这个问题,坐了半天   也没弄出来   到论坛上找各位大侠帮忙了

网友:
楼上正解,sw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

我开始也是想着在SW中做一下,但是   不知道怎么弄
大侠能讲讲步骤 或者放个源文件吗?

网友:
绘个图约束一下,再测量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自己试试才能知道

网友:
绘个图约束一下,再测量一下,用CAD就可以轻松实现,参数化-约束

网友B:
绘个图约束一下,再测量一下,用CAD就可以轻松实现,参数化-约束,角度没标,那是直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个图约束一下,再测量一下,用CAD就可以轻松实现,参数化-约束,角度没标,那是直角么?

CAD   我还真玩不转   大侠讲讲步骤呗

网友(点评):
你好,我用的是CAD2012 有参数化这一块,和SW一样画法。

网友:
CAD的话好像要10以后的版本才有参数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想着在SW中做一下,但是   不知道怎么弄
大侠能讲讲步骤 或者放个源文件吗?

LZ  收啊  Solidworks2010画的。

网友(点评):
大哥 这个图我打开就是小圆Φ21.241 和大圆Φ32.614的啊 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
最简单是用proe或其他三维软件画出来就行了

网友:
好像只有一个解。

网友:
用三维的好搞定吧

网友:
在SW里的 Σ只能约束已知的数值 可是两个直径都是未知的啊 求高手前辈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

在SW里的 Σ只能约束已知的数值 可是两个直径都是未知的啊 求高手前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W里的 Σ只能约束已知的数值 可是两个直径都是未知的啊 求高手前辈解答

看到这么多人这么热心  真的很感动,但是我还真没找到一个是我想要的

网友:
平面几何,怎么算。变成怎么用软件了。

网友:
把外面的四边形先画出来,标上尺寸。然后画圆,定义相切,相等。r和2r可以画上大圆的半径线和小圆的直径定义相等,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SW里的 Σ只能约束已知的数值 可是两个直径都是未知的啊 求高手前辈解答

画上直径和半径的线,约束相等不就行了

网友:
想学习下用数学公式来怎么求解R!

网友:
没办法,俺是计算控,见到这样的问题,总是想算一算。

顺便先问一下楼主。楼主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是想得到R的解析表达式,那么俺没能做到。

但是如果说得到 a x + b +sin x =100 这样的隐形方程也可以的话,

那么俺能够给出一个答案。

铅笔写的,点击能看到大图,大图应该可以看清。

2 j' w2 [$ J Y! f
最后得到隐形解析式,如果非要展开表达式,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俺觉得没啥意思。
一般到这步了,只剩下一个变量,俺会用Excel的 单变量求解。
关于单变量求解,我的另一篇帖子里有提及。如果已经了解请无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062&extra=&page=3
工程问题,好多都是得到隐形方程的,所以俺认为做到这步就可以了。看楼主的意愿了。5 @ v0 C9 W' ~! L
- T q/ h2 [ \$ D
以上。

by 子子
/ t9 M9 z Q3 x# r, w |

网友D(2012-12-30):
是啊,机械都是量出来的,机械原理中很多解法都是测量

网友:
看出来了,想做好机械设计非要学好数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机械都是量出来的,机械原理中很多解法都是测量

大侠  你这理论真先进啊

高人啊

网友(点评):
机械原理有讲“作图法”。

网友:
看到这里想扩展一下,问个SW的知识点 ,看了前面的解答,因为R=2r,所以可以用大圆半径等于小圆直径了约束,如果大圆半径R比小圆半径r为任意数,即R/r=a/b.,a,b为图形任意有解的数值,该如何在SW中约束该图形。

网友:
直接画出来量尺寸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SW中,输入方程式后要一直点重建模式,就会更新尺寸

网友:
额。我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量出来

网友:
CAD画法几何题目

网友:
看来还没人能用解析法算出来,机械社区……呵呵

网友(2013-02-06):
可以用平面坐标求解,两个角度,一个半径,三个未知数,找关系算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