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生行业(啤酒等饮料)搅拌罐电机选型

楼主(2012-07-30):
罐径1400mm,罐高约2100mm,双锥封,框式搅拌,物料硅藻土。
已经制造出来了,但是电机选型和搅拌器不匹配,调试工程师与领导各执一见,由于条件比较自由,我的设计暂时搁置。
请各位大侠就我给出的信息发言,若要求不全,请提出,尽量补充信息。届时再将我目前的设计和盘托出,讨教修改方案!

楼主:
手上有部分化工容器设计资料,暂未找到电机选型相关方面的知识,请有相关资料的大侠提供以下,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化工工艺设计手册 第四版(上下册),或:化工设备设计全书 - 搅拌设备 2003,都有详细的功率计算方式。

但是计算所涉及的要素很多,有些需要到现实数据,还是要靠经验来选取的。

楼主:
马老所提到的应该是最新版的,手上的资料是比较老的,正在查阅,稍后下载最新的。
其实目前主要是先选定了电机,造成搅拌器与电机不匹配,已生产因急需发货,所以暂时无法做大幅度改动,但后面的项目还有很多,所以现在需要了解相关知识,之前依葫芦画瓢,并未做周全考虑,实在惭愧。而且搅拌器也不符合设计。

楼主:
现在做出来的搅拌器比资料中对应类型的小且矮,
现况:转速65r/min,搅拌器Dj=0.35DN,H=2Dj
资料书中参数:DJ=(0.8~0.98)DN,H=(0.48~1)DJ

网友(点评):
贴个图上来啦,呵呵!

网友(点评):
马老请看!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若有良策,请告知!

网友(点评):
楼主:这种形式一般用于液体搅拌的,硅藻土是固体,合适么?

楼主:
离罐底高度也不合理,会有沉积,另外是否还有必要在罐壁再加一块扰流板?

网友:
1、硅藻土是固体的过滤介质,搅拌时用水稀释么?
(我感觉楼主设计的这个搅拌的形式不对,不适宜搅拌硅藻土。)
2、下封头锥度太小,不利于物料排空;
......

网友(点评):
马老,已回复您了,另外请教,设计时先初定搅拌器还是电机?搅拌器功率具体是怎么计算或估测?查看资料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马老,已回复您了,另外请教,设计时先初定搅拌器还是电机?搅拌器功率具体是怎么计算或估测?查看资料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根据天书指引,应该是先定下搅拌器的形式,之后计算扭力,根据其功率,加上一定的安全系数,再选择减速机及电机。

网友:
只见过螺旋搅拌器的路过……

楼主:
回马老,就我所知道的,我司客户物料都是粉末状居多,而且也在厂内试机用过,还有片碱(感谢马老提醒,会向调试工程师再多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另外这种搅拌器出去都很多套了,具体效果调试工程师那边也没反馈(客户反馈信息这点我也必须得想法子获取才行)。
我司还沿用过搅拌桨(100L的罐),还有十几立方的也用,到目前,就我所接触的,200L到4000L的都是用框式搅拌器!

网友:
LZ是几种粉状固体混合呢?还是加水稀释?这样的罐体结构和框式搅拌都不合理。效率低下不说,混合效果也不咋地。要是其他用途请指正。

网友(2012-11-25):
楼主是哪家公司的?
这个东西到工厂一看就清楚了,还用讨论。讨论来讨论去的。讨论的东西一般都不适用。
我有这个硅藻土添加的装置图纸。等我找找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