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的这两个公式,区别在哪?

楼主(2012-07-30):
转矩的这两个公式,区别在哪?
我经常用到的是T=9550P/n
  但是在材料力学中看到的推导过程是T=9549P/n
以前也见过很多大大说的是9549.
这两个公式区别在哪?有不同吗?

网友:
没有不同, 四舍五入吗

网友:
稍微准一点就9549,大概的就9550。凑个整数嘛。没区别,宗旨一样。

网友:
没区别,一样的。为了方便你可以取10000都行。计算后差别可以忽视。

网友:
这是四舍五入取近似值的算法,就像重力加速度g,标准值在各纬度是不同的,通常取近似值9.8,但有时粗略计算可以取g=10。

网友:
ω=2PI/n,转矩里面的那个9.55就是1/ω,功率单位取千瓦的话,这个值就再乘以1000,变成9550,圆周率PI的取值不同,这个值就不同,9.55是PI去3.14且结果取两位小数时的值

网友:
2π*n/60*Me=P*1000   T=Me=(1000*60/2*π)P/n    π≈3.1415926

网友:
9549更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