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烧瓦的原因有哪些? (压缩机)

楼主(2012-07-30):
通常引起烧瓦的原因有下列几点:
1)油底壳(或曲轴箱)机油量不足或机油油路不畅通致使润滑不良。
2)机油压力过低。一般正常机油压力应在1.53kg/cm2当机油压力低于0.8kg/cm2,应立即停车检查,否则容易发生烧瓦事故。
3)轴瓦与轴颈的配合接触面没有达到一定要求。通常接触面积不低于75%,且接触点分布均匀;轴瓦与轴颈的装配间隙过大或过小,以致机油在润滑时无法形成一定的油膜,而产生润滑不良。
4)轴颈的椭圆度超过一定要求,同样使得机油在润滑过程中无法形成一定的油膜,造成润没有不良。
5)连杆大端背磨损,而造成轴瓦瓦背无法和连杆大端紧密贴合在一起,而造成连杆轴瓦烧瓦。
6)轴瓦合金质量不合要求,合金与底瓦没有能完全紧密贴合在一起。
7)各主轴瓦中心不一致,导致曲轴在主轴瓦内旋转时,有的地方油膜大薄或形成于磨擦,严重时烧瓦。

网友A(2014-10-02):
是不是离心式压缩机 用的基本上都是轴瓦式轴承 而且还是什么巴氏合金的 有哪位大师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离心式压缩机 用的基本上都是轴瓦式轴承 而且还是什么巴氏合金的 有哪位大师给解答一下啊

本文写的是曲轴轴瓦的情况,离心式主要是静压滑动轴承,有相似,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