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孔的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2-07-30):
只有普通钻床~我要钻一个13.8mm的孔,粗糙度要1.6,搞了很多次·就是无法达到要求,有什么号点的办法~

网友A:
加油或者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或者切削液

原先我们用的机油 很粗糙,后改为菜油~粗糙度好了一点但还是能看到加工痕迹,材料是40CR 调了质的!

网友:
用铰刀比较容易保证。

网友:
我觉得钻孔后,也不一定用铰刀,铰刀切削量太小,可以直接用一个过中心的精铣刀当钻头再钻一下。

网友:
其实我有时候还是很佩服某些人的,一个钻床能钻出1.6的孔,然后慢慢钻研尝试改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老一代的师傅手上活厉害的缘故吧。

网友:
用铰刀可以保证

网友:
先钻留0.1-0.2余量后铰孔,或者用拉刀拉孔。再有留小余量(0.02左右)挤孔,如五楞挤刀,或研磨。

网友:
先钻留0.1 余量,再用成型铣刀 插。

网友:
钻头是很难达到1.6粗糙度的,建议先钻后铰.

网友:
直接靠钻,不可能达到1.6吧?

网友:
普通台钻是不能用铣刀的。危险!。。用铰刀可以。还有就是磨一个倒锥钻头。你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用麻花钻打出来的孔,粗糙度很差的话,直接铰恐怕余量会比较大,可以先打个底孔,再用扩孔刀扩一下,再铰。就是太麻烦,还是亲自实验吧。

网友:
感觉铰孔比较好

网友:
唉,那边0.8精车都不信,这边钻孔都能1.6的。
镗或铰或滚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