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采用什么方式的密封?要求结构简单

楼主(2012-07-30):
现在有一主轴转速为250r/min,物料为水泥,轴端采用什么方式的密封?要求结构简单

网友:
根据楼主情况,用填料密封比较适合。

网友(点评):
最好采用什么材料?盘根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水泥介质没有接触过,不知芳纶盘根可行不?我们公司现在都是用机械密封,楼主去问问化工厂的老钳工他们对这些很有经验。

网友:
石棉垫或钢制垫

网友(2012-11-27):
我也想知道,求大虾解答

网友(2013-03-18):
求解啊,我们正在做搅拌机

网友(点评):
你是哪个公司?

网友:
可以联系我试试看,我们是专门做机械密封的公司,专门帮客户做定制机械密封。
kevin.cao@roplan.cn

网友A(2013-07-22):
哈哈  我是搞水泥的
轴端淹没在水泥里?这个目前还真没遇到过
建议外面用压盖密封加毛毡或者盘根     里面再弄两个背对背的骨架油封
水泥这个东西接触油之后容易硬,硬了之后就把轴磨细了

还有一种 比如立磨 是气体密封  专门有一个密封风机从轴里面向外吹气(辊子)
这种一般用于要求特别高的地方, 比如煤立磨  辊子被动旋转,轴不动,下面的磨盘由减速机带动旋转,所有的部位都有密封风机的风吹出来,这个也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但是你的轴是多大的啊,线速度太高的话,用机械密封吧,毛毡对轴磨的太厉害,加个套吧,铜的,降低磨损

网友:
填料密封比较适合

网友(2013-08-30):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是搞水泥的
轴端淹没在水泥里?这个目前还真没遇到过
建议外面用压盖密封加毛毡或者盘根     里 ...

好主意,最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