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路还有这几个阀

楼主(2012-07-30):
这是卡尔玛集装箱正面吊,油路图的油缸就是照片里那两个粗的升举油缸,高手们帮忙解释一下工作原理还有这几个阀的用途

楼主:
高手们帮忙解释一下工作原理还有这几个阀的用途,这技术含量可不低

网友A:
很简单的原理图
你要做液压维修还是copy 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原理图
你要做液压维修还是copy 产品?

你能copy这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原理图
你要做液压维修还是copy 产品?

有劳解释一下

网友A:
你不要管原理,人家怎么用,你就怎么用,这是很成熟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管原理,人家怎么用,你就怎么用,这是很成熟的东西了

既然是很成熟的东西了,有劳解释一下

网友B:
我来说说我的一些看法:VA上边主油路上的阀应该是个二通液控阀序号1(貌似是和一个梭阀组合的,弹簧在右端,常闭位置),它左边是一个电磁球阀序号2,用于控制二通液控阀的启闭,当处于图示位置时油路只能从下到上流通,反向截止,带电后双向都可以流通(需克服阀芯上的弹簧力),此油路上边是个溢流阀序号3,溢流阀的正常边是个单向阀序号4,用于组成差动回路溢流阀右边是个两位三通电磁换向阀序号5,用于控制其右边的二通液控阀序号6(弹簧在右端,常开位置),当电磁换向阀处于图示位置时可以双向流动,且阻力很小,当换向阀带电后,且VA点压力能够克服弹簧力和另一端的压力后,6关闭,有杆腔的油通过4流向无杆腔,此时处于低输出压力,高速状态。这里有个问题,这个油缸是怎么下落的,我感觉VA应该是个换向阀的A口,它可以换向与T口连通,当其与T口连通时,阀6处于常开位置时,有杆腔能够从T口吸油,同时无杆腔的压力必须克服阀1的弹簧力才能打开阀1,阀1能够起到平衡阀的作用

网友:
楼上讲的太详细了,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说我的一些看法:VA上边主油路上的阀应该是个二通液控阀序号1(貌似是和一个梭阀组合的,弹簧在右端, ...

多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说我的一些看法:VA上边主油路上的阀应该是个二通液控阀序号1(貌似是和一个梭阀组合的,弹簧在右端, ...

分析得很好,多谢!,活塞杆是靠吊具及货物的自重产生的重力压下的

网友B:
可以把全部的原理图发来看看,这种阀没有用过,如果有型号就更好了
dqz_tj@126.com,发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明白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全部的原理图发来看看,这种阀没有用过,如果有型号就更好了
,发过来学习一下

回头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