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镜像,请教

楼主(2012-07-30):
   我用的是UG7.5,有的时候镜像后的实体是两个而且还有曲线在上面,废话不多,上个图先。不知道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望指教!{:soso__7116158046136899198_2:}

网友A:
是的,我用的是7.0的。镜像后一般都有两个,你删掉不需要的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用的是7.0的。镜像后一般都有两个,你删掉不需要的就好啦

 我觉得好麻烦的说,有的时候又不这样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一般镜像时会有选折,是否保留原部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镜像时会有选折,是否保留原部件的吧,

  好麻烦就是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麻烦就是觉得

呵呵,可能是每款软件都会有它的可取和不可取的地方吧....

网友:
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参数关联造成的,可以用用变换命令进行镜像复制,快捷键ctrl+T,或者利用去参数后进行镜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08-30):
我也遇到这情况,选项只有是否隐藏原来的,但装配的时候会出现两个,删除掉会把镜像的也一并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