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7.5 打不开

楼主(2012-07-30):
按照网上说的步骤一步一步装完、破解完,打开后出现下面的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知道什么原因,还是卸载了吧,回家用自己的电脑再装一次试试看,不知Win7的系统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提示

网友A:
UG的文件不能放在桌面的,也不能有汉字。你把文件名改成拼音,再把文件放到D盘试试,(切记所有东西都不能有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的文件不能放在桌面的,也不能有汉字。你把文件名改成拼音,再把文件放到D盘试试,(切记所有东西都不能有 ...

谢谢你的提示,关键问题不是打开文件出问题

是启动软件的时候打不开,不知道我安装的时候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