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x5缺陷求改正

楼主(2012-07-30):
如图,刀具是乱码。。。你们的有没这个情况。其他的好像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行中大侠的CAM是否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中大侠的CAM是否完美?

呵呵,我用的9.1,高版本的真没用过。我那个没什么问题。
高版本与9.1的画图根本不一样,所以没装高版本的

网友(点评):
我亲戚也是9。几的,他说我这个完全不一样,让我换回9。1的他教我。嘿嘿。看来我真的要换了。

网友(点评):
画图的确不一样,用了x4的,9.1的倒不习惯了,呵呵。

网友:
用x4吧,比较完美,无缺陷。
http://bairui1228.blog.163.com/

网友(点评):
可以直接复制下来吗? 我没法复制粘贴啊。。。这么长的 代码。。谢谢了、。。。

网友:
mastercam x4  主安装程序   http://updates.mastercam.com/X4/release/mastercamX4-web.exe

MasterCAM X4 MU3升级文件   http://updates.mastercam.com/x4/mu3/mastercamx4-mu3-web.exe

MasterCAM X4 MU3汉化   http://115.com/file/aqa15l87

MasterCAM X4 MU3破解

1,安装Mastercam X4主程序, 安装时选择Sim Type为"NetHASP"。
2,安装MU3。
3,运行remove_old_emuls文件夹下的"delete_old_emuls.bat"去清除系统注册表中已被列入"黑名单"的注册信息和清除旧的虚拟狗。
4,运行USB-Emul_Win32文件夹下mcamX4_MU3-dealer-unlim.reg以导入经销商版注册信息。
5,运行"emul"文件夹下的 "install.bat" 等待程序找到并安装好硬件.
6,进入开始菜单-所有程序-MasterCAM X4 -NHaps X 选择NetHasp 和 Local。如图:

7,汉化。

这是32位系统的方法,如果是64位系统,破解方法一样,但过程稍不同,如果lz需要的话再说明。

网友(点评):
你也用x4出车床刀路吗?

网友(点评):
麻烦你再把64位的破解方法描述一下吧

网友(点评):
怎么导出nc时报警错误啊,立刻关闭程序。

网友:
安装完成后可修改一下“系统设置”,方便使用。
1,把作图区改成黑色,习惯黑的了,呵呵。

2,公英制自选,编辑器建议用cimco-edit(下载个5.5的,覆盖原来的就行了),好用。

网友(点评):
自学的吗?求一本好书。

网友(点评):
嘿嘿,猜的蛮准,是自学的,http://book.360buy.com/10484019.html ,这本书还不错,呵呵。

网友(点评):
我定了,只要60几块钱,降价了。

网友(点评):
关于后处理哪个比较适合广数的啊?默认的不好用。

网友(点评):
广数我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和fanuc一样的。

网友(点评):
yuan668 这个版本稳定吗? 我也要

楼主:
后面的后处理问题到时候再问大侠,以前的x5不知道选择哪个,出来的都不太好。

网友:
刚才在网上看到说是系统少一种字体,不是MASTERCAM本身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我打算装x4试下了。谢谢行中

网友(点评):
装完x4好了,行中一起玩x4吗?

网友(点评):
X4是不是按论坛里下载的?

网友(点评):
楼上yuan668发的回复里面下载的。很详细的安装方法。

网友:
64位win7使用方法:
1,安装Mastercam X4主程序, 安装时选择Sim Type为"NetHASP"。
2,安装MU3。
3,运行remove_old_emuls文件夹下的"delete_old_emuls.bat"去清除系统注册表中已被列入"黑名单"的注册信息和清除旧的虚拟狗。
4,运行USB-Emul_Win64文件夹下mcamX4_MU3-dealer-unlim.reg以导入经销商版注册信息。
5,打开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管理器,打开设备管理器后,单击树状列表中的任意一项,然后单击菜单栏的 操作(A)--添加过时硬件(L),弹出对话框后单击 下一步(N) > ,然后选择 O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高级)(M),并单击下一步(N) >,然后选择显示所有设备,并单击 下一步(N) >,单击 从磁盘安装(H)…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浏览(B)… 按钮,定位到USB-Emul x64 文件夹,选择 vusbbus.inf,并单击 打开(O) 按钮,然后单击 确定 按钮,然后单击下一步(N)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N) >,此时等待驱动安装完成,完成后单击 完成 按钮即可。
6,因为win7-64默认需要所有驱动程序经过数字签名,而破解文件是没有数字签名的,所以上面安装的驱动你会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见一个感叹号。解决办法,1,每次开机时按F8,启动选项选择“禁止驱动签名验证”选项,进入win7即可。2,运行gpedit.msc,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系统->驱动程序安装,最后一个选项配置禁用驱动签名验证,这样系统可能不安全。到底使用哪个方法随意。
7,进入开始菜单-所有程序-MasterCAM X4 -NHaps X 选择NetHasp 和 Local。如图:
8,汉化。

网友(2014-12-28):
请问这个Windows8.1 64位能装吗,求高人指点

网友:
总感觉mastercam在数控车方面没有caxa2013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