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指令G46

楼主(2012-07-30):
N600(113 ANGULAR CUTTER 3*2TIP-L89/H06/D19)
T106M106
M11(SPECIAL CUT IN)
N601(113 ANGULARCUTTER 3*2 TIP)
M172
G54G90G00G40G43X213.Y-25.833Z250.H06S2000M3T101
/M112
Z164.6Z164.64/M108
G46X203.D22
G91G01X-20.Y3.333(X183.Y-22.5)F160
G91G01X2.5Y25.8(X185.5Y3.3)
G90G01X206.Y3.3F4000
G90G00Z250.M113
G91G00G28M149
M119(WASHING COOLANT JIG OFF)
G91G30P3X0Y0Z0M132(JIG UNCLAMP)
M12(SPECIAL CUT OUT)
M137(EJECTOR PUSH AND RETURN)
M109
M01
M117(WASHING COOLANT PIN OFF)
M120
M128(DOOR OPEN)
M30

求高手指点其中红字部分的含义   FANUC数控机床  型号Triplev21ie-s  纪和机床

楼主:
是不是半径补偿啊?

网友:
好像是刀具位置设定!仅供参考。

楼主:
不要沉了啊,

网友A:
“使指定的刀具移动距离仅放大或缩小指定的刀具位置偏移量。”--说实话,我也是按照说明书上抄的,一直没用过这个指令。对了,我用的也是纪和的机床,双台面型的V21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指定的刀具移动距离仅放大或缩小指定的刀具位置偏移量。”--说实话,我也是按照说明书上抄的,一直没 ...

谢啦,我刚到这个公司,看见程序里有这个指令,
我这里有纪和V21_S的说明书  不知你是否需要,可以给你发过去,PD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