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支支招,做一快速气动夹具。

楼主(2012-07-30):
焊接要求:
1.材料:SUS304
2.夹具不能把产品表面刮花。
3.上下两盖焊接在盒子上,下两端面,(上下两端盖与盒子端面要平齐)
4.产品见图。
5.大神们能麻烦出个图,给个思路,谢了。

网友:
貌似酒壶?
要求上面两面同时焊接吗,盒子上没有定位台吗?

楼主:
产品是酒壶,是焊接好一端面再焊接另一端面,

我的思路是,1.做一内销(销的外形类似盒子的里面形状,长度为盒子高度-端盖的厚度)来固定盒子。

            2.再做一外套(形状类似盒子外部形状,长度高于产品高度即可) 固定在内销外,在和盒子高度周围打6个螺丝,利用点来压紧。老大说这样做的话就是一个个的去锁螺丝 没效率慢。

网友(点评):
配合不是太紧吧,有杠杆的手动卡具不行么。端头可以做个聚四氟的块做接触面。

网友:
先焊接有孔的一端,做内胎撑住,压板端盖;后一工序,用端盖中间的圆孔内伸入一个圆柱撑住端盖,上面两边压住端盖,进行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是酒壶,是焊接好一端面再焊接另一端面,

我的思路是,1.做一内销(销的外形类似盒子的里面形状,长 ...

雏形,共同探讨。后面蓝色快是气缸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你这样好像不行,挡住了我的激光焊接机的光。。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立起开,定位思路这样差不多是最合理的吧,挡住激光焊接光的话再根据实际调整夹具块的位置和大型

网友(点评):
不知你那个怎么拼呀,

网友(点评):
本想是前后盖同时点焊几点(点的地方在卡具上开躲避),然后拿下来焊接。

网友:
可惜不是高手

网友:
两端都要焊接上同样的盖子?
先焊一边可将6楼兄弟的方案稍改进下,做一个内衬撑住端盖,内衬中间有个过孔;再做一个带长杆的压块,长杆穿过过孔;长杆的端头可做一段螺纹,用于连接拉钳等拉紧结构。使用时,压块旋转几圈,螺纹套入拉紧结构,再拉紧便可以压紧端盖。

网友(点评):
盖子不一样,一端有孔,一端无。 多谢参与。

楼主:
我做了个手动的,效果还行.

1.如图,黄色的是产品
2.先焊接有孔的一端,定位用3个螺丝,再利用对面3个螺丝来锁紧。螺丝端头加了橡胶(保护产品表面)

网友:
个人为要想快速的焊接,而且焊接位置准确,首先要设计一套好的工装焊接夹具,我们公司的阻值焊机(电阻焊)焊出的产品都用千分尺量的,主要得益于好的夹具。
1.设计两套夹具,一套焊接有孔的那个,一套焊接没空那套。
2.先焊有孔的那个,再焊没孔的。
大概思路就是这样,我不清楚你是哪种焊,工况要求,请说详细点啊。

网友(点评):
300W的激光焊 焊缝均匀,牢固。

网友:
酒壶 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