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架子要设计,有无此焊接问题

楼主(2012-07-30):
各位前辈好。

           我现在有个架子要设计,把边角焊接点全部放在一个点好还是尽量分散开的好。如果分散开应该分散多少?这个问题是不是属于焊接工艺

网友:
分散的好点吧

网友:
你把帖子放在机械加工这里你让谁帮你?
起码应该放在设计里,或是焊接里。

网友:
不懂,还是把帖子移到焊接里吧

网友:
期待高手出招

网友:
这个架子我们这做过,用的是40的角铁组焊而成的

网友:
没关系啦,焊后整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