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G转为CAD,求各位指导

楼主(2012-07-30):
我用UG7.5制图,导出CGM文件,再建立模型导入刚才的CGM文件按F8摆正了图纸,用2DEXchange 命令导出CAD文件,然后在CAD中打开,但是CAD中的俯视、左视等6个视图都不能将图纸摆正。。。求指导

网友:
不会啊  先转成制图然后CGM导出  再导入 再2dexchange  没错的啊

网友:
选建模、当前部件、2DEXchange   可以试下

网友:
其实你的操作有点麻烦了
1.在UG中可以实现CAD中的几乎全部的标注要求,即在一个软件中完成所有的图。
2.导出的时候首先2D--EXchange  输出至设置为建模(一定要选择这个),直接选择dwg或者dxf文件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