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轴打坏液压挺柱了,原因何在?

楼主(2012-07-30):
各位老大:这是奇瑞联电的凸轮轴与液压挺柱,客户反映凸轮轴把液压挺柱打坏了,现在检测了一下凸轮轴,几何数据,角度,硬度都符合图纸要求,凸轮表面也没 过度磨损痕迹,液压挺柱的下端出现掉块(右图),有哪位大侠帮忙诊断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很简单问题,热间隙调整有问题,按规定用合格的塞尺去测量,间隙调好了以后还有问题,就是材料的问题了,

因为俺没有自己测量你凸轮轴的数据,暂时存疑,你说的没有问题不算数,阿拉给人家处理问题,经常有拍胸脯说哪里没有问题的,但一测量就漏洞百出,

楼主:
呵呵,热间隙调整应该是装配总成需要注意的问题吧,和我做的产品有关联吗?

网友(点评):
既然没有任何兴趣了解一个东西的损坏过程,也就不必知道为什么了,坏了与阁下有什么关联吗?没有

网友:
998大侠犀利,挺一个。
楼主学习要虚心啊!

楼主:
998大侠:我是虚心的向你学习,就是因为不知道,才向你讨教呢,能讲讲热间隙调整的问题吗?可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网友:
是个例还是整批出现问题?998大侠可能指的是气门的热态间隙,液压挺柱自动调整间隙的,这个是粉末冶金做的吧,如果凸轮轴没问题的话就在材料配方和制作工艺上找问题吧

楼主:
谢谢A209,我再问一下客户,出现这个问题是个例,做了6、7年凸轮轴,第一次有客户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