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冲模具取料,我见到傻眼了

楼主(2012-07-30):
之前有见过直冲模具取料的,冲压机械手方面取料的很多,当我见到这,我傻眼了,不知道怎么下手,烦请高人指点一二,小弟感恩不尽!见图,斜冲取料,五台连线,取的时候还要往上拖一点才能取。

网友A:
把那个限位挡块改一下就好取了。把两螺丝孔改成滑槽,挡块下方加一复位弹簧,常态时弹簧推着挡块,取工件时向下拨挡块产品就可轻松取下了。

网友B:
模具后方加顶出销,用气缸驱动,推出工件;
模具前方置一托板,承接前站来料和本站卸料后托料;

或将上述两者合并,做一夹爪在前方;接前站来料和本站装卸料;开爪托料待机械手取走至下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限位挡块改一下就好取了。把两螺丝孔改成滑槽,挡块下方加一复位弹簧,常态时弹簧推着挡块,取工件时 ...

谢谢,这样就省下往上托着步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后方加顶出销,用气缸驱动,推出工件;
模具前方置一托板,承接前站来料和本站卸料后托料;

谢谢!总体的步骤应该如你所说。后面一道工序需要旋转180度,且与前工序冲压斜模具角度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做一套倾斜可旋转的机构,用夹的方式取料,到输送带,再到下一工序,不知可否?再次谢谢

网友B:
既然是用机械手,为何还要坚持从前方装夹?
以机械手的运动方向当基准,左右装夹貌似没有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用机械手,为何还要坚持从前方装夹?
以机械手的运动方向当基准,左右装夹貌似没有难度吧!

谢谢!机械手的运动方向按冲床排列的方向,也就是左右方向,但是,主要是没空间。可是前方有,呵呵,模具应该可以改,还得与他们商量沟通。

楼主:
上个视频,我说的机械手是普通的X轴、Y轴、Z轴的,不是工业机器人哦。斜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个视频,我说的机械手是普通的X轴、Y轴、Z轴的,不是工业机器人哦。斜冲

视频怎么上?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ODE4MzIw.html

网友(2015-01-20):
小问题而已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
非常简单的,如果需要定位可能稍微麻烦点,因为看冲压的话都是在那个焊接线上冲压。一个负压吸盘,加个旋转机械手,搞定。

网友(2016-02-24):
引用 楼主:
视频怎么上?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ODE4MzIw.html

帮lz看看:

网友:
应该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