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封口机改造

楼主(2012-07-30):
超市封口机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是人工加载力很大,不方便人工操作,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实现自动化加载

通过电机带动实现半自动化,电机-----回转运动,冲头------直线运动
把回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的机构: C0CM8V7ADT}C%F$)B_KZRX3.jpg
1)齿轮齿条
2)丝杠丝母
3)曲柄滑块类
4)柔性连杆
5)几何凸轮
6)摩擦轮传动
7)……
目前初步构想出来的几个方案:
电机驱动齿轮,连杆带动压头进行打钉,卡钉冲压完成,冲头回复到远休止点,触碰到绿色开关,电机停机转动,一次冲压结束。(触动开关后,齿轮靠惯性还会转动,如果带动冲头行走到卡钉槽,就会影响下一次打钉)能否添加什么制动装置来解决
电机驱动齿轮,齿条带动压头进行打钉,卡钉冲压完成,触发块触动反转开关,电机反转,触发块触动停止开关,电机停机转动,一次冲压结束。(利用反转开关不知是否可靠,响应速度如何,电机在高载情况下,突然反转,齿轮是否会打齿,对电机本身也会有伤害,也存在惯性问题)
可否不利用反转开关来控制,在完成卡钉的同时,利用摩擦离合器,电机卸载,冲头靠复位弹簧复位

靠凸轮来进行力的放大
其实这种自动化封口机有很多,都已经很成熟了,是老师给我们找的一个暑期课题

楼主:
有没有人啊,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我认为采用连杆机构比较简单,在回程终点设置行程开关,这样启动一次,只能完成一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采用连杆机构比较简单,在回程终点设置行程开关,这样启动一次,只能完成一个循环。

但制动目前还没想出什么好的方式,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制动目前还没想出什么好的方式,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无需制动,行程开关安装位置放一个提前量,让电机停在连杆止回点。
也可以采用电机电磁阻尼制动,那样结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制动,行程开关安装位置放一个提前量,让电机停在连杆止回点。
也可以采用电机电磁阻尼制动,那样结 ...

开关有一定的行程量,也考虑过,真的可以吗

网友:
感觉第二个好,有限位开关可以保证自动运行,也最简单。lz可以参考下平面磨床里面砂轮自动往复运动的结构看看,我记得也有可以调节行程的限位开关的

网友:
做个简易的试一下就知道 可以不可以用

网友:
市面上有一种手动压力机,用他的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哪个都可以啊

网友:
凑个热闹!

楼主:
还有没有更简单更实用的方案,给点建议啊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