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连续抽水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我们工厂安装一台镗床,打地基时发现到处都有水,挖了三口井,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连续抽水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一般水位的地区,离开一定距离先做一口集水井,把基坑的水引过去,集中抽水,

高水位地区,先做降水,再施工,否则没法挖基坑,降水有规范做法,自己去翻建筑施工图册,上面非常详细,这里不赘述

网友:
我们这里沿黄河也有类似情况,可开井(严重时可多口井解决)抽水。工地施工一般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