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71指令

楼主(2012-07-30):
请教各位G71指令为何不在工件位置切削?
从来没用过G71指令车工件,以前一直用G90指令,今天试编了一下G71指令,发觉刀具不是在工件位置切削,很是奇怪
麻烦各位帮我编程一下做个例子,我的系统是广州数控980TD,假设毛坯外径是65mm
谢谢

网友:
G71 复合固定螺纹车削轮回: 轴向
书上的 本人也不会!等待高人指点
另外求G46指令解释,加工中心G46_X_D_

网友A:
G00 X66.00 Z1.00
G71 U1.0 R1.00
G71 P10 Q20 U0.2 W0.1 F0.2
N10 G00 X30.00
G01 Z-10.00 F0.05
G01 X40.00 F0.05
G01 Z-20.00 F0.05
G01 X60.00 F0.05
N20 G01 Z-30.00 F0.05
M30

网友(点评):
你牛B 不用G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0 X66.00 Z1.00
G71 U1.0 R1.00
G71 P10 Q20 U0.2 W0.1 F0.2

谢谢你的帮助,我有点不明白,程序G71      P10,Q20            N10   N20,这个程序段号是如何给出的?这个程序段号是随意编写的吗?如果要换另一把刀精车的话,程序又是如何编写?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有点不明白,程序G71      P10,Q20            N10   N20,这个程序段号是如何给出的? ...

那个是随便的,换一把刀精车
N20 G01 Z-30 F0.05
G00 X100.00 Z100.00
T0303 M03 S1200
G00 X66.00 Z1.00
G70 P10 Q20
M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随便的,换一把刀精车
N20 G01 Z-30 F0.05
G00 X100.00 Z100.00

果然高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随便的,换一把刀精车
N20 G01 Z-30 F0.05
G00 X100.00 Z100.00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解答,过几天试车一件看看

网友:
路过 看看。。。。。赚点结分

网友B:
如果做车工 G71都困难
那么你做的东西也太简单了
多看看书。

网友C:
挺简单的代码啊,随便买本书按书上的套上去,注意刚开始用“G71”定位定好点就行了,就是做10MM的轴X定位14,做孔的话要比孔小点,否则你循环走完退刀刀子要碰到产品了,

网友D:
楼主啊,多翻翻资料啊啊,这是中级工的编程啊,baidu一大把。
多提问固然是不错,但是请提些技术含量高的问题吧~!

网友E:
呵呵,我也多年未用鸡71了
不知道我的车工和编程过不过关。
O100
G99
M3 S1500
M8 T101
G0 X65. Z2.
G71U2.5R0.3
G71P10Q11U0.5W0.F0.4
N10G0X28.
G1Z0.F0.3
X30.Z-1.F0.1
Z-10.
X38.
X40.W-1.
Z-20.
X58.
X60.W-1.
N11Z-31.
G0Z100.S2200
T202
GOX65.Z2.
G70P10Q11
G0X100.Z100.
G98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车工 G71都困难
那么你做的东西也太简单了
多看看书。

我们做的产品是非常简单的,都是外圆,内孔,台阶,和车螺纹的多,没有其他奇形怪状的工件
书本描写的太复杂了,很简单的编程,写了几页,或许我文化低吧,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多翻翻资料啊啊,这是中级工的编程啊,baidu一大把。
多提问固然是不错,但是请提些技术含量高的问 ...

或许这些提问对于你来说是没有技术含量,因为你已经是高手
我提问这个问题之前,已经翻过书本,但实在理解不了,身边又没有同好可以互相学习,所以只能发帖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简单的代码啊,随便买本书按书上的套上去,注意刚开始用“G71”定位定好点就行了,就是做10MM的轴X定位14 ...

我是参考980TD的说明书例子来编程的,结果就是没成功,还参考过几本数控车床编程的例子也不行

网友(点评):
按12楼的格式呗,再不行自己多琢磨,琢磨透了你一辈子都会记住的,这里我讲也讲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多年未用鸡71了
不知道我的车工和编程过不过关。
O100

谢谢热心的坛友,我会用你的例子去研究其他不同形状的工件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0 X66.00 Z1.00
G71 U1.0 R1.00
G71 P10 Q20 U0.2 W0.1 F0.2

你好,按照你的编程,试做了一件,我想问一下,如果工件端面要光一刀的话,要另外编程吗?还是和G71一起编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编程,试做了一件,我想问一下,如果工件端面要光一刀的话,要另外编程吗?还是和G71一起编 ...

用G71对刀的时候改下Z轴刀补光也行。。
在G71前面加一段程序光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编程,试做了一件,我想问一下,如果工件端面要光一刀的话,要另外编程吗?还是和G71一起编 ...

T0101 M03 S500
G00 X66.00
Z0.00
G01 X-1.00 F0.2
G00 X66.00 Z1.00
G71 U1.00 R1.00
G71 P10 Q20 U0.2 W0.1 F0.2
N10 ******
********
*******
N20
T0101 M03 S800
G00 X66.00 Z0.00
G70 P10 Q20
G00 X100.00 Z100.00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101 M03 S500
G00 X66.00
Z0.00

明白了,谢谢
另外,刚才用G71指令,发现不能用单段走刀这个功能,那刀具在切削中途,铁屑卷刀了,怎么办?有时刀具卷铁屑了非要把刀具移开才能清除的。像这种情况,只能重新走一次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G71对刀的时候改下Z轴刀补光也行。。
在G71前面加一段程序光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另外,刚才用G71指令,发现不能用单段走刀这个功能,那刀具在切削中途,铁屑卷刀了,怎么办 ...

可以单段走刀,你空运行跑一遍就可以了,没有把握的程序也空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我会用你的例子去研究其他不同形状的工件编程

其实鸡71很简单的,鸡零 鸡1   鸡2 鸡3 几个指令的使用方法会用那剩下的就是套格式了。
鸡71 U(每刀切深)R(X方向退刀量)
鸡71 P(工件轮廓起点程序段号,此断号可随易写,须注意的是  同个程序中不能重复)Q(工件轮廓终点程序段号,注意事项与P一样)U(X方向精车余量)W(Z方向余量)须注意的是此处的余量只为鸡70预留。F粗车进给量。
N--GO X---工件轮廓起点  此处要注意工件轮廓起点必须先走X轴
-----
-----
N-- G1---工件轮廓终点
鸡70  P--工件轮廓起点程序段号Q--工件轮廓终点程序段号
此处程序段号须与鸡71中一致。。
文化不高,表达不好。望你能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有点不明白,程序G71      P10,Q20            N10   N20,这个程序段号是如何给出的? ...

不能随意吧,只能有x不能有z

网友:
多尝试,你可以用程序校验来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鸡71很简单的,鸡零 鸡1   鸡2 鸡3 几个指令的使用方法会用那剩下的就是套格式了。
鸡71 U(每刀切深 ...

看懂了,明白你的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段走刀,你空运行跑一遍就可以了,没有把握的程序也空运行

谢谢,我再多试几遍

网友:
M35车螺纹怎么车

网友:
M35*几
我怎么查不到,

网友G:
G0 X66.00 Z1.00
G71 U1.0 R1.00
G71 P1 Q2 U0.2 W0.1 F0.2
N1 G0 X30.00
G1 Z-10.00 F0.05
X40.00
Z-20.00
X60.00
N20 G01 Z-30.00
G0X66.00 Z1.00
M30

网友:
小弟前来学习了。。。

网友:
捞金专用

网友:
上面给出的程序段换刀的时候是怎么执行的呀?(小弟刚学,高手勿喷)

网友:
pQ是循环的起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随便的,换一把刀精车
N20 G01 Z-30 F0.05
G00 X100.00 Z100.00

N20,是用于X向退刀,X值要小于定位点的X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G0 X66.00 Z1.00
G71 U1.0 R1.00
G71 P1 Q2 U0.2 W0.1 F0.2

你的G7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