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形塞片总是锈蚀,怎么办?

楼主(2012-07-30):
各位搞质量管理的大侠,我有一事相求。
我厂有一个Ф10的碗形塞片,厚度0.8mm,材质是08F薄钢板,表面镀锌钝化5~7μ。
现在问题来了,检验镀锌厚度符合要求甚至更好,或者已经超过了几倍。但是做盐雾试验时仍然会锈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求教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镀层质量差,不止是厚度的问题,是镀层的纯度和结构造成的,包括预处理,如果镀前零件就不清洁,镀得再厚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层质量差,不止是厚度的问题,是镀层的纯度和结构造成的,包括预处理,如果镀前零件就不清洁,镀得再厚也 ...

预处理我看懂了,那镀前需要做哪些预处理呢?工艺流程是啥呢?
还有,您说的纯度和结构我没懂,纯度就是锌纯不纯?那需要做什么检验其纯度呢?结构是个什么概念,完全没听说过哇!
愿闻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