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主轴瞬时起停对轴承寿命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2-07-30):
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大侠:高速运转的机床主轴(假设10000r/min)如果想尽量缩短起停时间(例如在2s内使转速由零加到10000r/min或相反)是否会缩短轴承寿命?这个时间有没有量化的计算方法?我感觉肯定会影响寿命,但没有相关量化参数,究竟多少秒内是合适的?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RPS空气主轴,由静止到6万转需要5秒左右的时间,使用了两年多时间了,至今未损坏。以前买的时候是2万多一条,现在应该是1万多左右

网友(点评):
2万多一条 什么意思? 望指教

网友(点评):
这么便宜?

网友(点评):
呵呵,一根主轴的价格

网友:
我觉得应该影响不大。理论上瞬时起停不会在轴承上产生明显的额外载荷,故不应对轴承寿命有显著影响。除非主轴动平衡有问题,那就不光是启动时的问题了。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请咨询相关轴承制造厂家

网友:
你的急停是受外力急停么?能不能用类似离合器那样,主运动停了,但是主轴不需要立刻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急停给轴带来的扭断效果。
外行,随便说说哈。

网友(点评):
是受系统控制起停,想尽量快以提高效率。

网友:
呵呵、。去做个测试

网友:
机床主轴由低速到高速的加速过程尽量慢慢来,先有一个预热过程,加上润滑油的补给时间滞后问题,所以不要在太短时间内达到高速,对轴承损害很大!
但是每个机床不都是有个急停按钮么,所以,高速运转到低速!没问题!

网友:
润滑油膜会不会破坏,滚道会不会烧伤?

网友(点评):
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期待高手!

网友:
保持架能不能承受离心力的冲击?

网友(2012-12-19):
最大加减速度值有限制的,但是要结合具体轴系配置。
有动态有限元仿真程序,是各轴承厂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