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底盘的焊接工艺是如何布置的?

楼主(2012-07-30):
最近,浏览一些挖掘机的图片,对其底盘的内部结构和焊接工艺很好奇,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特此感谢,最好发一些图片以供参考!!!

网友A:
精髓在结构的‘抗扭转计算’,破坏主要是由于扭转造成的,早年用剪力流方式,后来淘汰了,现在是有限元分析,

1,难点在结构布置,最大受力点是不可以布置焊缝的,

2,循环破坏问题,即一个点的破坏造成的后续问题,要有止损方式,不能连锁损坏,

多念书吧,这是一个高薪的位置,玩溜了,薪水可以自己定,人家就不还价了,

俺现在接受委托给有规模的结构公司作这类分析与计算,结构布置,

网友(点评):
玩这东西的有限元分析需要念好那些书呢?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不明,没到这一层上来

网友:
能焊得那么平吗

网友:
看起黑人,国内做这些通用东东,全是粗活,前人如何做,自己就怎么做,你不信,可以去厂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髓在结构的‘抗扭转计算’,破坏主要是由于扭转造成的,早年用剪力流方式,后来淘汰了,现在是有限元分析 ...

请教大侠几个问题,
(1)抗扭转计算。
像楼主说的挖掘机底盘,计算模型若是两条履带水平的放在地上,四个伸出的梁是没有扭转的,不过计算的时候会有一次超静定。
有的书上是“三点受力模型”,就是说假设其中一根外伸梁不受力,这种方法应用甚广,此模型还是没有扭转力。
大侠说的“抗扭转计算”,是不是假设一条梁有沉陷,在结构超静定的情况下,结构有附件的扭转?那么这个沉陷值取多少合适呢?是算中间机架的扭转还是外伸出梁的扭转呢?
(2)剪力流与有限元算法。大侠现在算结构用有限元啦?我觉得像大侠这样的高手,算的时候还是更偏爱剪力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髓在结构的‘抗扭转计算’,破坏主要是由于扭转造成的,早年用剪力流方式,后来淘汰了,现在是有限元分析 ...

(3)循环破坏问题。这个在一般设计中还是很难考虑的。
这个问题航空行业考虑的挺多,像大家熟悉的止裂孔就是这类吧。
很早的707蒙皮上也有这类结构,外蒙皮看着挺光滑,其实被分成很多个小格子,
为的就是把裂纹限制在小格子里。这个用起来可能不太理想,见过整个飞机前段顶蒙皮都被掀开了,跟敞篷车一样,能吓死人。

像这种问题怎么在挖掘机上考虑呢? 在某些位置留出圆孔来?

网友:
楼主想有机会可以去人家厂子参观下,挖斗、斗杆、大臂都是焊接出来的,一般都是焊接机器系统焊接。

网友(2012-08-30):
现在可以用自动焊接了

网友:
照片中的部件是履带架,焊接工序大致为:X架焊接、U型梁焊接、组对焊接、矫形;不是一次就可以焊接这么整齐的,每一个部件的焊接都有不同的工装,保证焊接的效果,目前国产结构件基本是可以的!

网友(2013-01-17):
对称一般就行了

网友(2014-09-17):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无法加载,不过还好我做过一段相关的工作,关于结构一般都是主机厂设计好的,委托供应商进行生产,结构有差别但是各个主机厂整体都差不多。考虑到结构强度,一般内部都会有加强筋板,外面无法看到。关于其工艺不仅仅牵扯到焊接,还牵扯到机加工,一般都是单件焊接成组件(驱动端头、导向轮端头、边梁、x架、法兰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驱动端头、边梁、法兰架都需要机加工的,主要是铣削和钻孔,关于焊后加工和焊前加工一般考虑图纸要求、加工经济性和焊接保证能力等。个人经验欢迎指正

网友:
图片看不到,但是我知道你想要描述什么。
我以前是做电站机组设计的,后来做工程机械,还是以钢结构件设计为主。
钢结构件焊接时,都是要先点焊拼好,保证大致位置,然后加工装固定,再去焊接,焊完了要调形矫正。
坡口的形式不一样,材质不同,焊接变形不一。而且定型的焊接之前还要做焊接工艺评定,去评定变形,力学性能等。
成熟之后,一般还要相应等级的焊工去操作。。。。当然,也有机器人焊接的,质量相对比较稳定。
大型量产的履带架子,是机器人焊接的,或者操作架编程,自动焊。。。。所以,你看到的焊缝很规整的那些,基本可以判定是机器焊接的。

网友(2015-06-16):
现今结构件生产大都部件化,零部件的质量控制就决定了整个部件的质量,挖掘机底盘也是一样。焊接工艺无非就是如何减少变形保证装配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