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纸中角度带个斜杠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30):
这是客户图纸,图纸中有两处角度带斜杠的标记,我想应该是1.两排齿没有位置关系,2.是键槽与齿没有位置关系。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指齿顶部不能是尖角,而是一个圆滑过渡的R角

网友:
z这个不好说,不过比较赞同上面的说法。

网友:
也没见过这样的标注,觉得楼主的理解是合理的,但应表述如下:
1、两圈齿轮同轴即可,无特定角度关系;
2、键槽与任一齿轮都无特定角度关系。

如果能得到客户的证实,再好不过了。

网友:
见识见识美国佬的标注方法,也不见得每个美国佬都对制图相当的精通,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山寨出来的,最好重新用国内标准的表达方法重新画出来给客户确认为佳

网友:
问他们一下就完了!自己瞎猜,才不好弄错了!

网友:
GDT上貌似没这个符号!

网友:
不允许过角加工。

楼主:
谢谢各位,我觉得是没用相对应得位置关系,即图纸上的位置是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