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b型系统可以执行宏程序吗?

楼主(2012-07-30):
请问各路大侠,gsk980tdb型系统可以执行宏程序吗?小弟在做这种系统,请高人指教。

网友:
可以的,它有A类和B类宏程序的功能。不过它的宏程序功能和法拉克比还是差一些。它不能进行直接的运算比如G0 z[#100+#102]它这个是执行不了的,需要提前把这个结果运算出来。比如#103=#100+#102;后G0z#103

网友:
4楼的 非常有理7 c( `: m0 ^9 t+ B( I

网友:
980的只能用A类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