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种零件,需要在一个直径90的筒子外圆表面上钻孔

楼主(2012-07-30):
各路大侠,我在做一种零件,需要在一个直径90的筒子外圆表面上钻孔,钻头直径是12和24的,是分两次钻的,钻24孔时起钻时不稳定,快钻到底的时候只听咔咔响,提钻一看钻头外圆转角处有缺口,这样就得重新磨钻,一只钻头做不到5个活,这样没效率的。

请问各路高手有没有改善的方法,我这个活有400件,不太急的,可想找个提高钻孔效率的法子。

网友A:
1.材料是什么 ?
2.转速和进给,是否用切屑液
3.钻头功夫如何
4.钻24时为何不稳定,可否先打中心

网友:
可否在管内镶嵌合适的实心铁棒,达到连续钻孔切削条件,或许不会崩刃。

网友:
钻头没磨好,你要把钻头的切削刃的那两个角修磨圆滑,不能有尖角,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相应的参数没有给足,无法全面的分析问题的根源所在

网友B:
磨平王钻头试试,也就是三尖钻头。

网友C:
把24的钻头前边磨到12,大楷10mm长做导向.在模刃口,钻的说要足够的冷却水,转速要慢点

网友(点评):
好办法,可提高效率一倍多,但对磨钻头的技术要求较高。

网友(点评):
看回复到目前就你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是这钻头不是谁都会磨,不是谁都磨的好的

网友(点评):
是双重锋角吗?两条刃磨成四条刃吗?

网友:
  这个我在钻球体是也遇到 还是不锈钢的

网友:
在管件和斜面上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钻头修磨的问题。首先钻头要磨3尖,提高稳定性,其次要把钻头的两个外角倒角,减少径向力才会不容易崩刃。

网友:
孔径小的话用数控电火花穿孔机

网友:
最好付个图上来,实际加工情况给清楚,大家才能想办法啊

网友D:
工件壁厚多少?估计是壁薄造成的,见过打过墙眼的东西吗?装空调的师傅常备。道理类似三尖钻头和平钻头,对付薄壁类零件非常有效,你买不到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一个,中间用一个细钻头定心,外面做个类似锪端面环槽的合金锪钻就成了。保证好使。

网友:
钻薄壁孔是要用3尖钻头比较好加工

网友:
没这么钻过的,楼主钻好了,可以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24的钻头前边磨到12,大楷10mm长做导向.在模刃口,钻的说要足够的冷却水,转速要慢点

24的不稳定应该是你钻头横刃太宽了,这样的活应该不是难题,就在磨钻头上,建议多下功夫练,出钻时要“慢“平”稳”。背吃刀量不可过大。

网友:
钻前中心钻定一下心。出口爆角的话,我以前用平底钻解决过相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材料是什么 ?
2.转速和进给,是否用切屑液
3.钻头功夫如何

材料是20号钢,经过一次调质,转速  进给 应该没问题  因为以前打过一样的孔,不过是在平板上。
 我想钻头磨得不行,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平王钻头试试,也就是三尖钻头。

平王钻?是类似三尖七刃,是群钻么?可否详细说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壁厚多少?估计是壁薄造成的,见过打过墙眼的东西吗?装空调的师傅常备。道理类似三尖钻头和平钻头,对 ...

壁厚有15毫米,你说的三尖钻头是群钻吗?

网友:
其实这是钻工或者车工都懂的常识,扩孔的的钻头外刃尖是要磨过渡刃的。就是把两个尖角磨成一段段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王钻?是类似三尖七刃,是群钻么?可否详细说一下?谢谢啦,,

群钻也叫倪志福钻头。是其中的一种。它的特点口绝:迂回,钳制靠三尖,内定中心外切圈,压力减轻变形小,孔形圆整又安全。

网友:
呵呵,以前就做过这种产品,不过时铝件的,有200大,打20 的孔,壁薄才3MM,夹具不给力,老师傅说要用一只手把产品按紧,(台钻上打的)这钻头我整整磨了一天,太锋利不行,产品按不住,太钝了打不进,孔又不能打大,也不能打得椭圆,本来我手力气就不大,不过还好,这钻头啊,刚开始钻的时候定位要好,不能磨得偏一点,那个尖角要锋利,但两边切削刀刃不又要磨钝,两刀刃夹角大概110度左右,你试试,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C:
把24的钻头前边磨到12,大楷10mm长做导向.在模刃口,钻的说要足够的冷却水,转速要慢点

钻头是用外圆磨加工的,加工好手工磨一下避空

网友:
快钻头的时候进刀量减下来,或将钻速调慢

网友:
用立铣刀试试

网友:
用分度头做

网友:
把要钻的范围外圆表面磨平,再钻钻看。夹具一定要夹稳当

网友:
在12和24之间加一个18的钻后再扩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