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问题

楼主(2012-07-30):
电机运转,在不考虑负载问题。为什么有时候半个小时就热 有时候一个小时热。

网友A:
请楼主详细说明一下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详细说明一下你的问题。

实际中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在我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了我这样的问题。所以不能很好的表达。

网友A:
在不考虑负载时,三相电流不平衡、异步电动机的笼型转子导条断裂、电动机工作环境和通风不良、电压过高或过低、电机低频运行等都会造成电机不正常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考虑负载时,三相电流不平衡、异步电动机的笼型转子导条断裂、电动机工作环境和通风不良、电压过高或过 ...

谢谢  不过 我主要是不明白他说的这个半个小时跟一个小时的区别 问他,他还不告诉我

网友:
最好上图,不会问个稀里糊涂的问题就沉了吧

网友:
脑筋急转弯吗?半个小时的是在太阳下,一个小时的是在空调房里。

网友:
可以考虑电机通风和电机的轴承是否有阻力

网友:
停一会可以不。。。愚见呵呵

网友:
外界增加散热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