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轮装在前面和装在后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30):
   我们设计的都是后面两个轮是万向轮,前面两个轮是定向轮的,但我在医院里看到万向轮装在前面的推车,到底万向轮在前面和在后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个人认为装在前面比较好掌握方向

网友:
我们工厂就是做手推车的,所有客人都要求万向轮装在前面,从来没有装在后面的。不要问为什么,你照做就好了。否则将来都是客人的投诉。

网友A:
个人觉得万向轮要转向的话必须外加一个可以扭转的力,所以装在人手推动的方位方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万向轮要转向的话必须外加一个可以扭转的力,所以装在人手推动的方位方便操作

我感觉万向轮装在前面虽然转向式费点力,但是后面活动不大就可以转很大的角度,装在后面的时候转多大的角度人就得跟着跑多少。

网友(2023-07-31):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车间用的地牛和手推车是后轮是万向轮,但是骑的自行车是前面是万向轮

网友:
人工推拉:轻型万向在前,重型万向在后吧。但是像汽车,自行车啥的却又在前,还真不清楚这在前在后怎么分,坐等大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