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人:如何高效率加工此键型槽?!

楼主(2012-07-30):
加工目标:每分钟1个槽。

网友:
是小件还是大件,小件上仪表车(用靠模法),大件上加工中心,要么做专机也行,

网友:
不太明白顶一个

网友:
上数控铣,最好是双头的,能三头更好,两个工位,一次加工2件,用5mm铣刀从中间踩下去,在左边踩一刀右边踩一刀,在罗一下行形状,在罗上边的台阶,加工完有自动去加工另外两件,这边拆装工件,一次加工2分钟应该可以,平均就可以一分钟加工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