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蜗杆加工精度要求很高!选哪种工艺好?

楼主(2012-07-30):
要求:每分钟能加工出一个!
材质:45号钢

已想过很多办法:1、数控车;2、旋风铣;3、滚丝。这三种加工出的产品数“数控车”的效果最好,差不多70-80秒能完成一个,但很费刀,因为锯齿有一面垂直于中心孔,哪位高人能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设备/工艺投入要求:
1、每分钟加工2个~不超过15万元/台;
2、每分钟加工1个~不超过10万元/台;
3、每2分钟加工1个~不超过5万/台。

图纸如下:

网友A:
请问楼主0.03的圆跳动是怎么在数控车上保证的?

网友(点评):
一次装夹成形,而且这个符号是同轴度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0.03的圆跳动是怎么在数控车上保证的?

 估计是全部车出来 然后直接切断

网友:
什么材料?一分钟一个?还包括装夹的时间,乡巴佬表示不可思议!
可以考虑一次车三到四个,然后再钻孔切断,我觉得主要是钻孔费时间。

网友:
这个产品用走心机可以保证时间  可是楼主要求的设备价格有点难度

网友:
要求速度啊、、

网友:
我觉得图纸上的尺寸要求都比较高,分分钟一个,而且设备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就算有这设备,废品率可能很高。

网友B:
楼主在哪里的呀?

网友:
不好搞。期待好答案。

网友:
旋风铣专家路过。。。

网友:
坐等答案,顺便学习下。。。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下图纸上的详细意思么,我这个水平看这方面的图纸好费劲啊。。。多谢啦。。。

网友C:
要看图纸才可以啊

网友D:
我知道一家旋风铣,图上尺寸都可以实现,加工时间在30秒左右。

就是价格与楼主要求的差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的呀?

你好,沈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图纸才可以啊

图纸不就在我的帖子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一家旋风铣,图上尺寸都可以实现,加工时间在30秒左右。

就是价格与楼主要求的差距很大。

不购设备,有人能给我们加工也可以考虑,但价格和质量我们要能接受。

网友(点评):
您给个价吧,俺们客户只做蜗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购设备,有人能给我们加工也可以考虑,但价格和质量我们要能接受。

这个好像不太可能,我知道的公司他们只做产品,不对外加工,而且他们的产品单一。如果新作一个产品,光刀具一项就要数万元。

肯定不符合你的期望。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E:
小蜗杆可以挤压成型,N多年前就听说过,不知能行不

网友:
我认为还是旋风铣

网友:
是锯齿螺纹吧 怎么成蜗杆了
那个同心度看不明白 应该有个直径符号吧

网友(2013-09-14):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蜗杆可以挤压成型,N多年前就听说过,不知能行不

我们厂的老师傅一看之后就说挤压成型到尺寸,然后加工孔

网友:
车床的效率应该好点。

网友F:
猜想你用了白钢刀,应该用硬质合金成形刀,方案有定制机夹式硬质合金成形刀,线切割割焊接硬质合金成形刀,用样板对照硬质合金手磨焊接刀,

如果已用硬质合金,还有牌号问题,由于不知你工件材料,yw1,yw2是通用方案

还不行就不知咋办了

网友:
挤压(即搓丝)成形,然后机加工方案也是个想象,如果成功,效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猜想你用了白钢刀,应该用硬质合金成形刀,方案有定制机夹式硬质合金成形刀,线切割割焊接硬质合金成形刀, ...

简直一派胡言。。这种上批量的能用那么次的刀具么。。。最差都要用机夹刀。。 顺便说下。楼主那个价格相对应的机器几乎不可能实现。5轴车配刀库看什么材质  应该可以打到那个产量

网友:
效率的话 肯定旋风铣最高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矩形螺纹吧     这个一分钟对于没用过专机的我来说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