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渐开线画的齿轮,请高手们指正

楼主(2012-07-30):
     近日学到渐开线的参数方程,就尝试着用渐开线画出齿轮的轮廓线。
    下面是用CAD按照手工画渐开线的的方法画的齿轮轮廓:  M=3,Z=16

   下面是用PRO/E画的齿轮零件,M=3, Z=25。
   渐开线是利用参数方程:    x=r(cosθ+θsinθ),
                                                 y=r(sinθ -θcosθ).
         由系统自动生成的。

   请各位大侠看看哪个地方有错误,还请指教:怎么样把上面的两个齿轮Z=16和Z=25画到相互啮合在一起?

网友:
啮合要用装配约束的,我用过UG,没用过Proe

网友:
用辅助工具画呀

网友:
装配模式下先画两个齿轮轴,在用齿轮机构做

网友(2018-09-28):
多谢分享,收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