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水阀扳不动,使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扳动!

楼主(2012-07-30):
图中今天才买的新水阀1-1/2不锈钢304水阀,买时就处于开状态,现场没扳动,老板也没扳动,旁边有人帮腔说是抽了真空的,要有流体才好扳,我当时就有点闷了:没压力的水流体也行吗?回答:是。就把货拿回来了。
刚才把一个丝口拧上,左扳右扳,使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扳动,两个都一样。

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了。

网友:
你把手柄螺母拆了。打点WD-40试试。

网友:
建议把两端的螺母都拆下来看看里面是否有机械干涉的地方。正常的水阀,尺寸又不是很大,不应该扳不动,而且是不锈钢的,也基本不会有铁锈。

网友:
手柄装反了?

网友:
这么结实的水阀估计永远也不会漏水的!

网友:
  估计是里面机械干涉

网友:
上台钳,加力杠,没有不开的道理。

网友:
球阀,用扳手把阀体拆开。中间不是有个螺纹拧紧的缝隙么,拆下,里面是密封圈和阀芯。真空才多大压力啊,绝对真空-0.1Mpa,一般真空用途设备也就到-0.08Mpa。小气泵压力到0.5Mpa都没问题。说法站不住脚吧。
拆下来,能用就涂点密封胶 生料带把阀安上。还是不好使,不用说啦。退货。是沈阳的么,正打假呢!打电话举报,查各项证件!

网友:
好的球阀在出厂的时候是有试压气的,球阀是在关闭状态,阀芯里存有少量惰性气体,目的是检测阀的密封性,如果用户打开球阀没有听到试压气释放的声音证明球阀有泄漏(前提是没有拆封的球阀),建议换一个,或者是更换品牌。另外球阀的内部结构很简单,是光洁度很高的球和球形尼龙密封垫依靠摩擦间隙密封流体,那个间隙是可以调节的,不能调的太紧,你的情况我估计就是那个间隙调的太紧的缘故,如果自己DIY能力强的话建议拆卸来看看,一个是可以学习一下里面的结构,另外以后如果球阀漏水的时候是可以调紧一些那个间隙的,原理比较简单,只有自己动手,会明白一切

网友:
“...抽了真空的,要有流体才好扳...”,呵呵!

网友:
不上台钳是搬不动的,

网友:
这叫夫妻阀,必须夫妻合力才能开苞O(∩_∩)O哈哈~

网友(2012-08-29):
阀没有固定,使不上劲吧

网友:
这种阀刚买来是有点紧

网友:
是质量问题!

网友:
第一次开就是很紧 一是里面可能真空了 二是四氟垫和里面的球面无润滑,很涩,用过一次就好用了

网友A:
轻敲阀的外壁。震荡消除真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轻敲阀的外壁。震荡消除真空。

看完回复就觉得你说的不靠谱

网友:
典型的中国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回复就觉得你说的不靠谱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