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不时的就自动跑出来,这是什么

楼主(2012-07-30):
下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不是键盘上哪个键被按下, 没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上哪个键被按下, 没弹起来

应该不是,基本上是开机不久就出现,我就是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有无影响。

网友B:
我的电脑曾经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重新安装了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曾经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重新安装了就没事了

我的就是重装系统后出现的,以前没联网,从没出现过!后来一次内存条松了,当时没发觉以为系统有毛病就用金山的系统重装功能重装了系统。我估计和联网有关。

网友:
呵呵,反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重新安装SW后就没出现了

网友:
不知道但重装后就不会出现

网友:
我一直在用2010版的SW,凡正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提示。

楼主:
我的2009,重装过了,还是有那情况。

网友C(2013-01-29):
是每天定时分解的原因。把那个勾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每天定时分解的原因。把那个勾去掉就可以了。

呵呵!谢谢你为我解惑!

网友(点评):
看到你发的不干机械(加工)帖子,觉得有些伤感,就查看了下你以前的帖子,然后顺手回复了这个比较特殊的帖子。 你底子弱,多看看基础的书吧。另外搞机械是薄积厚发,急不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每天定时分解的原因。把那个勾去掉就可以了。

大侠,学到了啊!

网友(2013-03-14):
引用 网友C:
是每天定时分解的原因。把那个勾去掉就可以了。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