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的螺丝钻进里面的M5的丝里了 ,然后螺丝拧断了

楼主(2012-07-30):
我有一太机器,我想把上面一个零件取下来,需要M6的螺丝。 在取的过程中因为机器可能过热,M6的螺丝钻进里面的M5的丝里了 。然后螺丝拧断了 。

请大家帮帮忙  ,怎么能把断丝取出 , 不能给机器加热。

网友:
转个螺纹孔试试

楼主:
用反向丝锥吗??

网友:
在断的螺丝上焊上一个小的螺栓之类的然后旋出来,试试吧

网友:
用电火花吧,费用不高

网友:
有人给我推荐过电火花,听说还不错。

网友:
工件小的话用电火花穿孔机或电火花成型机,工件大的话就用便携式取断丝锥机WWW.CFSKKJ.COM

网友:
强烈建议 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要30块钱一件
还有不知道你的工件大小
能不能上电火花的机器

网友:
加点轮滑油啊,看能不能用内六角扳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