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扭矩扳手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有一只量程2000NM的扭矩扳手,杆长一米。如果我在四方的一端再接上1米,这个扭矩扳手的量程是否达到4000NM?请大家帮助!我的QQ1554828628。谢谢!

网友:
定扭矩扳手衡量的是扭矩,不是施加在杆上的力,所以量程是不变的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

网友:
 扭矩扳手或力矩扳手,在紧固螺丝螺栓螺母等螺纹紧固件时可以控制施加的力矩大小,以保证螺纹紧固且不至于因力矩过大破坏螺纹,所以用扭矩扳手来操作。首先设定好一个需要的扭矩值上限,当施加的扭矩达到设定值时,扳手会发出“卡塔”声响或者扳手连接处折弯一点角度,这就代表已经紧固不要再加力了。你加长力臂,只能减少操作力,不会改变扭矩扳手量程。

网友:
把读盘向四方方向移即可扩大量程,但刻度要重划。

网友(点评):
说法不正确,好好学习一下力矩扳手的相关知识。

网友A:
加10米长接杆和加1米长接杆效果一样样的,呵呵,改里头的杠杆支点才是正道,不过可能会过载导致实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10米长接杆和加1米长接杆效果一样样的,呵呵,改里头的杠杆支点才是正道,不过可能会过载导致实效

我是说在四方的那一端加长1米,不是把接杆加长,是否可以放大量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在四方的那一端加长1米,不是把接杆加长,是否可以放大量程?谢谢!

加到4方那边那会有变化,但是那样就成了虎钳结构,算下来应该量程变小而不是变大,也就是实际上加长了阻力臂,力量会衰减很多

网友(2023-09-10):
引用 网友A:
加到4方那边那会有变化,但是那样就成了虎钳结构,算下来应该量程变小而不是变大,也就是实际上加长了阻 ...

你的意思是,加长这里会让扭矩变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