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厚工件及锥度线切割的加工要点

楼主(2012-07-31):
大厚工件及锥度线切割的加工要点
        大厚工件及锥度产品加工一直是线切割的重点加工对象,也是难点之一,提高大厚工件的垂直精度及加工效率,一直是线切割加工追求的目标之一。大厚工件切割常呈现如图1所示的凹模形和拱形。产生拱形或凹模形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加工液的电阻比过低、切割丝的张力过小、导头间的距离过大等原因综合造成的。对于出现凹形的情况,可以通过降低二次切削时的平均加工电压(伺服基准电压)来解决,而对于出现拱形的情况,则要提高二次切削时的平均加工电压。
 1. 切割大厚工件时的加工要点        在加工大厚工件时,可通过以下手段来提高大厚工件的垂直度和切割精度。
       (1)加大切割丝的张力、减小喷头导头间的距离;
       (2)采用直径较粗的切割丝进行加工,并增加加工次数;
       (3)采用专用的喷嘴改善切削液的冷却效果。
2. 锥度切割的加工要点        对于锥度切割,其尺寸往往难以控制,且切割效率与无锥度切割相比低很多,尤其是在锥度很大的情况下,差别更大。这主要是由于锥度加工时排屑困难、切削液的环境不理想及电参数不合理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下面是笔者从实践中,针对锥度切割时的具体情形总结出的一些加工要点。
      (1)由于锥度切割时排屑困难,导丝模导头部的切割丝拖动力较大,容易断丝,因此必须降低加工能量,增大放电间隔时间,增加加工过程中的平均电压;
       (2)改善喷流状况,使用专用喷嘴,采取大开口朝上增加喷流流量,采用闭合加工法,减小Z轴高度,尽量使两喷嘴之间的距离最小;
       (3)由于在锥度的加工过程中,各个断面层上的加工周长不同,放电间隙也不同,因此精加工时应采用比无锥度加工更多的切削量;
       (4)由于切割丝自身的刚性等原因,上下导丝模导头与切割丝的倾斜会产生误差,改硬丝为软丝进行加工可减小因切割丝刚性引起的误差;
       (5)由于线切割加工其数控程序补偿是在xy平面内进行的,对于锥度加工,其补偿量与实际的补偿值会产生误差。当程序的补偿量是A时,在锥角为α的情况下锥度表面实际的补偿量只有Acosα,由此产生的误差双边为2A(1-cosα)。所以在大锥度切割时,对程序补偿进行修正也是提高其切割精度的有效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