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作异形孔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在装配体中作螺纹孔,约束尺寸后,无法实现,出现“没为装配体特征范围选择零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上个实体配合的图纸来看看,

网友:
对话框 下面有个实体范围选项,相应 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其实不是作异形孔时出现这个问题,是修改异形孔的时候,最下面的特征范围要选择“所有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