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开模后,铸件经常粘在模上,有时粘在无顶针这一侧

楼主(2012-07-31):
压铸机开模后,铸件经常粘在模上,有时粘在无顶针这一侧,有时粘在顶针这一侧,顶针将其顶不下来,需多次手动顶才下来,这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合模前加退模剂了吗?如果加了,可能是退模剂的质量不好再换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合模前加退模剂了吗?如果加了,可能是退模剂的质量不好再换一种。

退模剂是什么,就是王模具上喷的东西吗,退模剂是怎么形成的。我刚开始干压铸,啥也不懂,多教教我。

网友(点评):
原理与平时家用的灭虫剂差不多,机电或压铸机市场都有卖的,你告诉他们压铸的是什么材料就行了。筒上有使用说明,价格很便宜。

楼主:
引用 楼主:
退模剂是什么,就是王模具上喷的东西吗,退模剂是怎么形成的。我刚开始干压铸,啥也不懂,多教教我。

奥,知道了。

网友B:
1.首先考虑你的模具设计是否有问题,比如分型面、拔模斜度等问题;
2.考虑你在生产过程中留模部分的那型腔是否进行了有效的喷涂;
3.考虑你的开模时间是否恰当,时间过短产品容易粘模,时间过长产品容易卡死在模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考虑你的模具设计是否有问题,比如分型面、拔模斜度等问题;
2.考虑你在生产过程中留模部分的那型腔 ...

奥,有的压铸件需要加鑲套,当鑲套放入模具后,摁下合模按钮,出项不合模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顶起来,看看下面的怎么说

网友(2012-11-21):
如果是新模的话,让钳工把产品结构处抛光处理,
还无法解决时,加大拔模角(征得客户同意。
现场生产时,多喷点离型剂,模温等调试解决。

网友:
铁液中元素含量是否确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