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中心 180°范围内 刻字,求助

楼主(2012-07-31):
要在一个圆柱体上 180°范围内 刻字。请教各位社友有没有用车铣复合中心加工此零件经验。 C ,X,  Y  三轴联动,。

网友:
有专门的这类刻字机,气动的、激光的都有,可以买,

自己设计也可以,买一套小设备,数控的,精度不很高,但做刻字是可以的,

网友:
加旋转轴的气动打字机就可以做了....

网友:
投影,还是包络?

网友(点评):
角度范围太大 ,投影貌似不行。

网友A:
我有这设备的张照片,你看看有没有参考意义。边上的槽是放产品的,中间带吊装螺钉的圆盘是可以换的(根据工件大小选择,细看左上角就是选择的),并且旋转然后带动工件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设备的张照片,你看看有没有参考意义。边上的槽是放产品的,中间带吊装螺钉的圆盘是可以换的(根据工 ...

这样的设备加工范围是多大啊,多少钱一台。考虑考虑 买一台!

网友: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这张照片是在日本拍的。

网友:
用车铣机的筒坐标模式,用软件很方便。

网友:
是啊 用车铣中心模式,还可以360度圆周雕刻, 还有360度放电的。

网友(点评):
具体操作, 或者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个把零件刻个字,明明车铣中心能搞定的,还去买台床子,楼上的不是坑人嘛。
楼主,你的的床子什么系统?

楼主:
MAZAK  j300   带  X ,Y ,Z,C, 轴

网友:
MAZAK用的它自己的系统,没接触过,不清楚。

网友B(2012-12-01):
把你的图形发过来看看,我是搞车铣的,c轴雕字用软件很简单,只要机床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图形发过来看看,我是搞车铣的,c轴雕字用软件很简单,只要机床适合

谢谢,此零件已经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此零件已经做好了。

那你是如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