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在铣平面时,刀具主轴是应该对准平面中间位置么

楼主(2012-07-31):
今天看了一下书, 铣床在铣平面时,刀具主轴是应该对准平面中间位置么?  书上说应该偏移一点,增加刀具接触时间,防止打刀,  可师傅说要对准中间,
     这是想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
哦哦   哦哦

网友:
书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呵呵,自己实践下,用心思考下,最好!
要注意适当选择铣削方向,顺铣或逆铣!

网友A:
这要看情况而定,一般机床用逆铣,数控用顺铣。不建议用对称铣,书上说的对呀。

网友:
铣削加工时,根据工件和铣刀位置不同,铣刀切削刃切入工件时的角度会有所变化。这个角度用铣刀中心线与铣刀切入工件时的面所形成的角度来表示,称为切入角或压力角。也叫不对称铣削。

网友:
不建议对称铣

网友B(2014-10-20):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情况而定,一般机床用逆铣,数控用顺铣。不建议用对称铣,书上说的对呀。

请问为什么“一般机床用逆铣,数控用顺铣”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一般机床用逆铣,数控用顺铣”
谢谢!

  顺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同;

    逆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反。
 顺铣:铣床的螺母和丝杠间总会有或大或小的间隙,顺铣时假如工作台向右移动,丝杠和螺母在左侧贴紧,间隙留在右侧,而这时水平铣削分力也向右,因此当水平铣削分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会推动工作台和丝杠一起向右窜动,把间隙留在左侧;随着丝杠继续转动,间隙又恢复到右侧,在这一瞬间工作台停止运动;当水平铣削分力又大到一定程度时有会推动工作台和丝杠再次向右窜动。这种周期性的窜动使得工作台运动很不平稳,容易造成刀齿损坏。此外,在铣削铸、锻件时,刀齿首先接触黑皮,加剧刀具磨损;但顺铣的垂直铣削分力将工件压向工作台,刀齿与已加工面滑行、摩擦现象小,对减小刀齿磨损、减少加工硬化现象和减小表面粗糙度均有利,加工表面质量比逆铣高。因此,当工作台丝杠和螺母的间隙调整到小于0.03mm时或铣削薄而长的工件时或主要用于保证轮廓精度和表面质量的精加工时宜采用顺铣。

    逆铣:逆铣时铣削垂直分力将工件上抬,刀齿与已加工面滑行使摩擦加大。但铣削水平分力有助于丝杠和螺母贴紧,使工作台运动比较平稳,铣削铸、锻件引起的刀齿磨损也较小,同时采用逆铣可以使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但由于逆铣切削力大,易导致切削变形增加,刀具磨损也快。因此一般以去除工件余量、保证加工效率为主的粗铣削多采用逆铣。

主要是丝杠的区别!一般的数控加工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