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个东东,加工20件,费用多少啊

楼主(2012-07-31):
本人一直从事设计,对于加工成本,了解少,现在想自己创点小业,这个东东加工个20件,不知报价几何。
我的希望10元/件,我做出来和别的东西一组合,还有一点赚头,太贵了就没法搞咯
这年头也不容易啊

网友:
可以用买方料先表面磨一下,再用线切割,然后分断,最后镗孔,这样费用会低点

网友(点评):
用线切割,你把表面积算一下是多少?10元线切割加工费都不够。

网友(点评):
杀鸡用牛刀 哦 ,你这样搞还赚什么钱啊 直接用氧割割出缺口再上铣床精加工 最后在钻床上打孔

网友(点评):
你怎么混到中将的哦

网友(点评):
镗孔?!!你咋想的呀!3-Φ3的孔没有位置度,为什么要镗孔?!,钻铰不就成了.

网友(点评):
难怪你头像会烦 。。。咋整的2太阳

网友:
这个东西材料是什么??价格还得看你什么材料,用什么加工方法吧

网友:
应该不贵吧,精度要求又不高。成批做应该很便宜

网友:
不包料差不多

网友:
零件倒是很小,如果量大,要不了10元/件,20件的话,20元一件可能有人做

网友:
才20件,再搞都没油水,搞了浪费感情

网友:
什么材料,自己备料吗?

网友:
20件的量,太少,10元/件,不管是什么材料,根本做不到
原因如下:
1、需要找到合适的加工材料(材料的横截面基本和楼主给的接近,那样的话,可以减少加工量)
2、虽然加工精度要求不高,材料的成本估计也要好几块钱
   如果是铜的话,加工还好加工点,如果是不锈钢之类的话,容易坏刀具

网友:
20件太少了,这种情况10元一件不可能的,又不是直接加工毛坯件,成本肯定很高,光说用料就不好找的,哪有那么合适的。鼓励LZ成批的搞!

网友:
十件的话,10块不够。

网友:
光加工费倒能做下来,但谁高兴做呢,量太小了

网友:
20件10块钱也就是保住工人工资
没有钱赚的
是什么材料要说清楚

网友:
那只有你自己做了 10块没人理你的

网友:
没门,除非你自己做

网友:
十块钱太低了。

网友:
      在不知什么材料的情况下,你们就这样忘加猜测,做为机械加工也是一门严慎的科学,难道就可以这样随便猜吗?如果要是模具钢加粹火呢,要是弹力胶呢,不锈钢呢,

网友:
自己干吧 找加工是不会有人干的

网友:
估计也就是Q235B的钢板直接下的吧,洗过之后直接锯开

网友:
虚心求教中

网友:
买型材。外形两面铣一下就好。光加工费大概20左右。要不很难做。这东西摸摸洋工一天就没了。

网友:
以量取胜吧!http://www.shidaiyiqi.com.cn/

网友:
找个地摊加工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