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车粗糙度,想找个机会做做试验

楼主(2012-07-31):
      看到不少版友对数控车能达到Ra1.6甚至Ra0.8表面粗糙度持怀疑或者否定态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不如来场试验,直观的感受一下到底车削能达到多高的表面质量。

      本人十几年前开始从事数控加工,当时在的工厂数车基本就加工到Ra1.6了。在接下来的这么多年中,接手的改善案例也好,实地看过客户的加工也罢。1.6在现在的数控车削中已经属于稳定加工的区域了。而0.8基本接近数车稳定切削的极限。不是说0.8以上不能车,是稳定性不行了,而且经济性也不行了。0.8以内基本就是磨削加工的区域了。所以,目前数车加工0.8以下(包括0.8)的经济性绝对比磨削高。说到0.8的经济性,不要想当然觉得磨床比车床高。磨床的磨削余量很小,一个普通的零件通常都要经过几道磨削才能达到最终尺寸。而车削基本都是两道,粗车-精车,甚至半精车都用不了。虽然车削的刀具损耗比较高(跟常规3.2什么的粗糙度相比),但是车削的效率足以弥补这个。

      举最近的一个案例:内孔φ16L10的45钢工件,内孔粗糙度Ra0.8,原本客户采用磨削的工艺,一个班12小时,基本产量在1200~1500件,光人工费就0.1元左右。而后来经过改变工艺,由车床加工这个内孔,增加的切削时间不到2秒钟(原来是半精车,现在是精车),产量几乎没有变化,刀具寿命280~320件/刃。精车刀具成本不到0.07元/件。显而易见,客户当然会选择车加工了。
     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想说明一点,车削是可以达到1.6甚至0.8的表面粗糙度的(0.8的话需要一定档次的设备,1.6要吃粗的多,经济型数控也可),而且经济性也比磨床好。

光说不练傻把式,谁有机会能提供一个有数控车床和粗糙度测量仪的的地方,我愿意抛砖引玉,来做试验。详细细节,有兴趣的可跟帖说。

网友:
根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版金属切削手册所注,精车钢材可达到0.04;高速精车钢材可达到0.02,手册内列的有表,对各种设备加工所能达到的表面光洁度都有详细的介绍,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的数据。但据我所见,车削要达到0.08,技术水平得要达到高级技工或技师的水平,不是谁都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Ra0.04?

网友(点评):
现代数控技术的发展不比普通设备,如果是普车的话,可能真要比较好的技术才能做出粗糙度比较高的表面质量。但是用数控的话,只要对工艺刀具比较熟悉就行了,未必需要什么高级技工或者技师水平的。

网友(点评):
0.04、0.02比较恐怖,Ra0.4干铸铁我们做过,成本很高。

网友(点评):
0.02?磨到这种光洁度也不容易啊?

网友(点评):
不用试验了。1.6是肯定没问题的,0.8也可以,跟楼主说的一样,只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
不知能否感觉出来?我觉得车削的话,很容易就看到刀痕了,一圈一圈的,摸上去跟磨削都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车,铣,磨,刨等的刀纹各不相同的,感觉还是车削的纹路比较顺眼,也许接触车时间长吧。

网友(点评):
我覺得F打慢了,螺紋線基本看不出了

网友:
此贴会火,提前收藏学习

网友:
对啊 下一次要注意

网友A:
刀具材料,机床刚性,材料硬度……影响的因素很多啊!!我现在车45钢10的内孔,PVD镀层刀,光洁度Rz7~9左右。车外圆用陶瓷刀3~5。用油切,京瓷刀片,进口机,外圆端面2500/0.05,内孔1500/0.03。

网友(点评):
0.05,0.03是Ra?

楼主:
不知道有谁有这个条件提供我们来做这个试验?因为交通因素,希望在沪宁线一带。

试验要求:
1.Ra1.6——只要是完好的数控设备就成。不在乎设备的品牌档次。如果是0.8,希望台湾甚至日本品牌的设备。
2.加工材料,常用材料皆可。
3.由于主要测试表面粗糙度,所以普通零件即可,不涉及使用复杂刀具的零件。
4.刀具品牌,不限,只要是试验工厂目前常用的品牌即可,我负责刀具的具体选型。
5.试验前请提供试验设备的性能(最高转速等)、试验零件的图纸(全部或局部),我需要审核一下工艺能力及刀具的具体选型。

其它有需要的大家可跟帖说明。

网友B:
我们这个薄壳筒体(304)就是车出来的,内圆Ra0.8/外圆Ra1.2,使用的是鬼子机床Hitachi ,大鼻子是用电子仪器来测量验收的,做了整十年了。
这个零件除了光洁度之外,圆度和同轴度等都比较严格,要达到所有这些要求,需要夹具和工艺来配合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试验了好一阵子,不过稳定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点评):
老马:能否将机床型号、刀片选型、切削参数、时间寿命公布一下。我正遇到和你这个零件相似的工件,各处的粗糙度也基本一样,0.8或01.2。如能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更是感激不尽。我的邮箱是:YLS1_108@126.COM

网友(点评):
老马老师,你好,能否讲讲你们做这个工作件的详细情况,晚生希望你能指导一下,谢谢你。tsmstsms123@yahoo.com.cn

网友(点评):
两位,这两天出差,下周再聊吧,抱歉!

网友(点评):
马老师,对于您这零件的第二次装夹和那个端面深槽很好奇。老师你能把您的加工方法说下吗?感谢你能拿出那么好的东西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具材料,机床刚性,材料硬度……影响的因素很多啊!!我现在车45钢10的内孔,PVD镀层刀,光洁度Rz7~9左右 ...

进给量。不好意思,没写清楚。

网友:
大机械大制造

网友:
我不能保证什么材质都能车到0.8。但眼前公司现有的产品和材质就是能达到。
20号钢,孔径40,余量30丝。刀具品牌  山高。。转数1800到2600  进给  F0.08到F0.15,最好的粗糙度可以车到0.3。一个刀片可以加工大概2000件。
明天就拍照上图。。
还有款产品孔径是16。由于孔径比较小工件比较大 ,转数无法太高,所以粗糙度一般只能达到1.

网友C:
楼主来 来 来。。为了这贴今天特意到质量实验室拍几张照片。。加工设备  宁夏小巨人100ii    数控车床,材质  20号钢,刀具山高 CCMT T308w-f1 主轴转数2300   进给F0.08-0.15  工件孔径 54.96+0.025-0.005 粗超度要求  Ra1.6 。精车余量0.3。加工长度30.一个刀片一般都能加工2000件。由于涉及商业机密图纸未能上传。检测设备,日本三丰粗超度仪。
由于拍照时比较随意,图片不是很清楚。。测量值  Ra0.69

网友(点评):
开眼了 可惜一般经济型数控车打不了那么高的转速,刀片网上找不到图片

网友:
赶上直播了,刚到车间实习,这些还不是太了解,围观一下,没有发言权,还没有什么实践啊。看着这么多牛人太惭愧了。

网友:
  我用普通车床都车过0.8粗糙度的东西 刀具还是最烂的浙江小刀具  主要是会磨刀 修刀 研刀

数控的 都交给厂家去搞了  没啥技术含量了 就按参数实验九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来 来 来。。为了这贴今天特意到质量实验室拍几张照片。。加工设备  宁夏小巨人100ii    数控车床,材质 ...

楼主错 错 错。。。其实普通经济型数控车也是可以做到的。粗超度这东西,要看材料,刀具  切削参数。切削液等等  非常多的因素的。我公司的产品在普通的经济型数车上也是能加工到这样的效果,当然效率,尺寸,刀具耐用度等等,都比较差就是了。
列如公司有台 广州机床厂经济型数控车床,精车的时候也是可以达到的。该设备最高转数才1800.

网友(点评):
说的对啊

网友:
目前就数控车床而言,如果机床只要不算太差太旧,就画常用的钢和不锈钢,铸铁类,如果刀具选择合适,参数合适,RA1.6是不用考虑的,RA0.8是基本可以满足的,如果再往下,就要有点挑战了,但就我试切过的经验来说,铝合金用PCD刀具,可以达到RA0.4左右,淬硬钢用PCBN刀具也可以达到RA0.4或更低,一般碳钢用陶瓷刀具也可以达到RA0.6左右,之所以对机床有选择,主要是考虑到卡盘的跳动,如果跳动大了光洁度是要受影响响的,

网友(点评):
说的对,铸铁件车削Ra0.8以内就非常难保证,除非用BN-S30这种牌号的超硬刀具或者加上修光刃进行高速车削。如果是钢件用普通刀具很好保证ra0.8。

网友:
以前曾经用一台山西16普车加工过几根轴承钢材质的轴,直径16,转速大概800左右,结果出来的效果能当镜子!个人认为普车要出光洁度刀具是一方面,最后精车的量也很关键.

网友:
大家不知道有种叫 砂带磨 的东西吗

网友:
有启发,得好好想想

网友:
车床,粗糙度0.8不经济

网友D:
我现在有种活塞杆 ,直径45,长度1500,材质普通45# 圆钢,精车直径留量1mm,在普车上跟刀架 。请问高手们用什么样的刀片型号和切削参数能车出0.8的粗糙度 ,最高转速1800

网友(点评):
活塞杆不是需要磨削或滚压作为最后一道加工工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薄壳筒体(304)就是车出来的,内圆Ra0.8/外圆Ra1.2,使用的是鬼子机床Hitachi ,大鼻子是用电子仪器来 ...

同样对深槽加工感兴趣,还请老马详细介绍下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深槽指哪里?

网友(点评):
这位连图纸还没看明白呢。

网友:
Ra?小意思。
Rz才是大问题!
前一段时间一个铝件粗糙度Rz要求6.3以下,一开始我们不能稳定保证(当时的数据是Ra可以达到0.8~1.2,但Rz5~8)。
后来通过调整工艺,切削液,切削刀具材质等解决,可以保证在Rz3以内,甚至抽检中达到Rz0.8
刀片的材质很关键

网友:
加工后留余量,在进行滚压,能达到0.4以上,效率还很高。

网友:
0.4我也有把握做啊,材料热处理到HRC50向上,在车保证好:)

网友(点评):
有道理,材料硬度越高,加工后光洁度就越高。BN-S20或BN-H20牌号等多种刀具以车代磨都可轻松达到Ra0.4

网友E(2013-02-17):
楼主的试验,我司多次做过,试验证明达到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试验,我司多次做过,试验证明达到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都比俺幸福!
   俺的一个产品,设备简易数控,速度不太可能上去,零件是异型件,重心在零件的一半位置,轴心在四分之一位置,重量5公斤左右;
   零件有干涉,不能磨,不能砂带磨,不能滚压,粗糙度要求Ra0.6。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薄壳筒体(304)就是车出来的,内圆Ra0.8/外圆Ra1.2,使用的是鬼子机床Hitachi ,大鼻子是用电子仪器来 ...

老师!方便的话想学习一下那个薄壁筒怎么装夹的呢,变形和不振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方便的话想学习一下那个薄壁筒怎么装夹的呢,变形和不振刀么

我曾经发过照片的,好象在另一个帖,要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都比俺幸福!
   俺的一个产品,设备简易数控,速度不太可能上去,零件是异型件,重心在零件的一半位 ...

这种特殊情况,达到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车3.2以上的怎么车

网友(2013-07-19):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有种活塞杆 ,直径45,长度1500,材质普通45# 圆钢,精车直径留量1mm,在普车上跟刀架 。请问高手们用 ...

磨床效率比较低 要上跟刀架

网友:
恶劣工况下,粗糙度也能达到么? 打个比方 做5倍镜的镗孔。不用抗震刀杆。。。

网友(点评):
有道理 还是看切削条件

网友(点评):
你也知道你说的是恶劣工况了。

网友(2014-06-17):
哈哈,表示车HRC58-62的Ra0.4左右无压力!

网友(点评):
热处理件就别来凑热闹了。

网友:
向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2025-01-13):
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