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的装配体应力分析却不对称?!

楼主(2012-07-31):
刚开始用inventor,才疏学浅,做了一个吊架装配体,载荷和结构都是对称的,开始还挺顺利的,分析结果是对称的,后来当我细化局部网格后,结果就不对称了。。。请教各路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一侧的零件是我镜像过去然后装配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细化网格前是对称的结果

细化后反而不对称了

网友:
有可能是网格划分的差异,如果你真的想搞明白,就看看有限元分析的书,软件只是一个工具,他代替不了你的大脑。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个装配  在inv里面做分析  是要加入约束关系的,你这样就开始分析了  也就是说  零件与零件之间不是螺栓连接  或者焊接连接  软件会把两个零件当做一个零件来做分析 ,其分析结果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个装配  在inv里面做分析  是要加入约束关系的,你这样就开始分析了  也就是说  零件与零件之间不 ...

注意楼主的提问:“刚开始用inventor,才疏学浅,做了一个吊架装配体,载荷和结构都是对称的,开始还挺顺利的,分析结果是对称的,后来当我细化局部网格后,结果就不对称了。。。请教各路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一侧的零件是我镜像过去然后装配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