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油槽程序不会,请教

楼主(2012-07-31):
图中螺距24的油槽在数车上能干吗,G92试了不行,高手给个程序好吗?起到点在断面里14个。正旋。S200是不是快了。我用GSK980TDA,KND1000T1两种系统。要改参数吗?

网友:
我螺距80的~还没有做~而且是内螺纹~嘿嘿做是肯定可以做的!

网友(点评):
给点提示吗

网友:
学习!{: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转速好像有点高啊

网友:
用G32,用增量方式刀进到14的地方,进行油槽加工。很简单的。转速我看来有点太快了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点评):
G0 X26 Z-14; G32 U-.8 W-70 F24. 行吗

网友:
多看看论坛就知道怎么做了,有很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开始在哪里,谁给答案

网友:
我干的油槽是F72*24头左右旋内螺纹,深20-25丝

网友:
导程大的话不能转速高。转速低点就行,不然系统会报警的

网友A:
如果只是在那个24 一段车螺纹,你首先需要切两个退刀槽啊。不然,你如何下刀啊?转速还可以,你可以把进给率调低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在那个24 一段车螺纹,你首先需要切两个退刀槽啊。不然,你如何下刀啊?转速还可以,你可以把进给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