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粗车外圆刀该怎么磨才好用? 90度的

楼主(2012-07-31):
   我车轴刚4个月,老是感觉自己磨的刀不好用,老是打刃,或是掏刀头下面的铁。

刀怎样磨好用?我车的轴一般是直径120~~190的45号钢,吃刀量
10~~15mm,进给为0.52,最近老是闷车,进给改成0.45了。

我这种粗车外圆刀该怎么磨才好用?  90度的

网友:
做普车吃10~~15mm,进给为0.52已经很猛了,我觉得打刃是你车刀后角和负后角有点大了,吃刀和进给这么大后角和负后角应尽可能的小,这样车刀刚性会好些,掏刀头下面的铁估计就跟你开的槽和刃倾角有很大的关系了.你车出来的铁屑是不是一粒粒的呈C型往后刀面上翻然后掉下去或者弹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刃倾角太大了.开槽的话在这里一时半会也说不好,你最好问问在那做时间长的老师傅或者找本书看看.还有你装刀的时候装得比中心高一个毫米试试.我觉得做粗车铁屑成卷4,5百一段断掉是最好的,这样切削平稳且不伤刀.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恩,我试试看.TKS

网友A:
闷车是不是油压低了,夏天机油稀的话油压会低,容易闷车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是么是闷车?谢啦!!

网友:
不太懂行前还是别贸然行动http://www.shidaiyiqi.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闷车是不是油压低了,夏天机油稀的话油压会低,容易闷车

闷车就是车床负荷过大导致的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