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油管振动问题 求指导

楼主(2012-07-31):
液压站平时压力80公斤  当高压设备动作时 液压站压力由80瞬间到85  这期间 供油管产生振动
造成油管接头漏油  我才到单位工作一年 工作经验不足  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应该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才好分析。高压设备工作时是通过切换溢流阀实现还是就是系统压力调定到80,但是这样压力不可能升高的,资料不足,不好说太多。管路震动的问题有可能负载波动比较大,可以适当调整被压,或者加固管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才好分析。高压设备工作时是通过切换溢流阀实现还是就是系统压力调定到80,但是这 ...

谢了 手头现在无资料 明天去单位看下吧

网友:
液压冲击是很正常的事情,可以考虑在系统中加装蓄能器。

网友:
系统有负荷时震动是正常的,尤其高压系统,至于管路漏油那是管路质量问题